plc

楼主(2017-04-06):
谁有空,大神们,需要请教一个编程问题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你都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维控

网友B:
有维控这个牌子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国产的,维控科技,跟三菱fx2n基本一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有一个输入脉冲信号 一个输出,触摸屏上设置几个寄存器用来输入数据,加入触摸屏上输入1,4,5当检测输入信号第一次,第四次,第五次时就会有输出,检测输入信号为第二次及其他时没有输出,这怎么写

网友C:
就是个计数 比较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数比较。当第一次,第4次,第5次动作时动作,同时复位计数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