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用昆仑通泰的触摸屏和欧姆龙PLC连接,在触摸屏上组态设备,变量WR001_00,当变量置1后,这行中的1.00没有闭合,怎么回事呢?请教大家,谢谢指导!

网友A:
没有设置好通道

网友B:
先搞清PLC上输入输出点的地址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上午的图片没上传好!

网友B:
1.00是PLC上的输入点;

网友C:
实际的输入点通了就知道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

网友E:
变量WR001_00,当变量置1后,这行中的1.00没有闭合
这是二个不同的东西,程序中的1.00改为w1.00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上的输入点不是I000.**,输出是Q0100.**吗!在触摸屏上做了信号灯,关连输入、输出,灯亮有变化。这个1.00是屏上一个开关系统运行的按钮,在屏上做了关联WR001.00,但就是在运行时不能闭合!按照各位的指导,我再试试作为输入点CIO001.00的关联变量通道。原以为这个1是有扩展模块时的输入点用吗!刚学习这个型号的PLC!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B:
呵呵;你把1.00换成5.00再试试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