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原点

楼主(2017-04-06):
各位大师,请教下PLC如何寻找增量式编码器的原点?这个原点是定的还是可变的?我看到手册上讲到有A/B/Z三相,其中Z相一般由于定义原点,但具体如何找寻?该原点是否已经在伺服控制器中设置好了?

网友A:
在机械原点装一个近接开关,设备移动到这个开关接通,在缓慢移动,待Z信号出现,就是控制原点。

网友B:
增量编码器可以制作软件原点,也就是可以任意设置任何位置的原点,原点位置的确定,都需要参照真实的机械运动的终点位置。而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气原点是固定不能改变的。

网友C:
增量式编码器Z相就是原点,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找到原点后,再外部做一个记号,把他扭到哪,那里就可以作为原点,我机器的凸轮机构就是这样找原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高速技术器如何找到原点呢?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比如你Z相信号线接X2,用相对应的高速计数器计数,这个计数器设定为1  当编码器转到Z相时,高速计数器计1,立刻停止编码器转动,停下来这个位置就是原点。

楼主:
大家可能没有理解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Z相上面的原点信号是不是对应固定的光栅格?还是可以用软件随意指定光栅格作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