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新买的笔记本,只能装win10系统,导至很多编程软件不兼容,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据说可以安装虚拟系统解决。听说过,我自己也没有实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买的笔记本,只能装win10系统,导至很多编程软件不兼容,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吗?

要装Win10系统记得用64位的,西门子新版软件不支持32位的Win10系统。

网友C:
西门子只能使用博途了,对电脑配置要求还很高。没注意,我的笔记本买回来,西门子不能用了

网友D:
呵呵;装双操作系统;
或编程时继续使用原来的老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装双操作系统;
或编程时继续使用原来的老笔记本;

装双系统也没有啥必要了,现在基本上都支持Win10系统了,就是64位系统比较吃香。

网友E:
基本安装都没啥问题啊,装了好几个软件都没察觉有什么不妥,

网友F:
我觉得最好装一个双系统,一些软件用WIN10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

网友D:
呵呵;主要看你用哪些PLC及人机,俺编程这台还用XP呢;

网友G:
从09年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XP一直用下去。。

网友H:
在WIN10下还是有很多软件用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从09年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XP一直用下去。。

基本上开源软件都不支持XP了,XP算彻底结束了,充其量维护一下早期的项目了,06年的XP商用笔记本现在也就改改VC6,Delphi7项目的命了。

网友J:
三菱,西门子,安川,威伦通等软件正常,松下的根本连不上,西门smart有点小不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三菱,西门子,安川,威伦通等软件正常,松下的根本连不上,西门smart有点小不爽。

如果你用的是松下FPWIN PRO,那么升级至7.150或以上版本。

网友K:
虚拟机,可以试试。

网友L:
肯定可以装win7的 设置一下BIOS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