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

楼主(2017-04-06):
我这里有20台DC24V60W直流电机,要求同时开、停、关。如何控制最简单方便,低成本,用开关电源供电好,还是整流桥供电好,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开关电源如果是一个的话,这个功率的价格可不低;

网友B:
20台60W同时启动的启动电流就不小了,用开关电源可要不少钱。

楼主:
是呀是呀,就是因为启动电流太大了,现在不知道咋办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20台DC24V60W直流电机,要求同时开、停、关。如何控制最简单方便,低成本,用开关电源供电好,还是整流桥供电好,求各位高手指点
1.2KW的总功率,如果购买老款的线圈式的电力供电变压器,需要向变压器厂家订货,专门针对性的绕制和生产,先不说采购和等货的过程十分麻烦,现场安装的变压器体积也会占用巨大的空间,重量以吨位计算。如果是购买分立式的线圈变压器,20个的重量和体积也是够壮观的。
如果您购买分立式供电的开关电源供电,20个100W的开关电源采购总价可能需要¥2000左右,并且需要专门制作开关电源安装的柜体进行现场安装,体积和重量大大减轻和降低;当然,您要是想购买一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进行集中供电也是可以的,采购价格也在几千块钱左右。

网友D:
以前看到直接用两个整流桥启动的电路,相当省钱啊

网友E:
变压器还是耐用,开关电源就要备用一个。

网友F:
要省钱要求不高的话,就用整流桥吧!用开关电源可靠点!

网友G:
每个电机一个电源的方案比较好.然后一个开关一送都开了,一拉都停了,关的动作,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H:
用变压器加整流桥来做吧,应该会省一些!

网友I:
买质量好的开关电源,将电机分为四组或者五组集中供电,要求不高的话,加几个接触器控制启停。成本上应该比较适中。

网友J:
还要看你对电机转速的要求啊,例如,需要稳速等!

网友K:
如果是不用调速的话,建议你用常规变压器,约为2千瓦,这个不难找的,不想找的话就用个线绕的电焊机,初级价格电子调压器就可以

楼主:
先谢谢各位高手,我的电机不需要调速,直流24v电机,如果变压器加整流桥,整流桥啥牌子得好,如果用开关电源明纬的太贵,假的也多,其他牌子用啥好,请各位指教

网友L:
关注.... 以前公司做过一个项目,带16台24V电机,每台也是60W左右....他们直接用了的变压器。。。

网友M:
回复 楼主:
就用正泰的呗,一个24V100W的电源不到八十块钱20个才1600元,便宜的很了。也是大品牌

网友N:
不管用啥,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