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深圳西丽一家物业公司找我们维修一个控制盒。这个控制盒是用来控制一个大型发电机的,客户描述故障是在现场的时候这个控制盒启动发电机后一切都正常,但是关掉的时候就是没反应。也就是说启动的了发电机但是关不掉发电机。他们现场的电工就用别的方法来关掉。后来他们打电话给厂家,厂家判断说是控制盒坏了,卖一个给他们要7000。然后他们没买,拿给了我们修。这个控制盒里只有几个继电器,跟一块板。 查了一下没查到任何问题,我就带着控制盒去现场看了一下。 现场三个电工在场,准备启动的时候尴尬了。  竟然启动不起来了。他们都说之前没有给我修的时候还是可以启动的,只是关不了而已。 现在修了一下竟然启动不了了,启动的时候抖动很厉害又停下来了就这样。 因为我是维修电路板的,对整机不太了解。特别是机械那些。 我当时也处于很尴尬的状态,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控制盒后面那个大型发电机是需要一个直流马达来启动的。马达旁边有两块25V的大电池供电。 我让他们再启动一次试试, 我则去电池那边测量电池电压。结果一启动,电池25V的电压被拉到了10V左右。 原来是因为他们的这俩电池没电了才导致马达不能完全启动发电机,这种电池老大了,就跟那种汽车电池差不多。 后来那三个电工把电池拉到附近修车的地方充了电拿回来启动,这次启动了。  (然后我的信心就来了。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把他们的控制盒修坏了呢。我都不敢多提意见了) 启动后,果然,控制盒按下STOP按钮,确实关不了发电机。  但是我查了这个控制盒没问题呀,我按停止按钮的时候听到了控制盒里面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说明关断信号已经给出,但发电机依然不停止。 随后发现控制盒后面一个胶框里还有一个时间继电器。 无论我怎么按停止按钮,时间继电器都不工作。 随后第二天我自己买了个时间继电器又去了一趟。这次启动关断都搞定了。  总的来说,维修啊还是很坎坷的,有时候到了现场对整机根本不熟悉,也并不被别人认同,感觉很尴尬。

网友A:
这个也正常,最终能搞定已经不错了

网友B:
这有什么掉面子的啊。去2次就解决问题了,已经很不错了,你也算是经验丰富,发现他们的电池有问题,如果去一个没有什么经验的直接懵逼了

网友C:
楼主够细心的,还是发现了问题所在。

网友D:
确实心细,没接触过的能处理好已经很好了。

网友E:
搞清工作的原理,就方便多了;

网友F:
  检修设备故障就是这么繁琐,检修过程有时很曲折,但查出故障后又觉得很简单。简单的故障往往被一些表象所淹盖,造成人的误判。楼主最终处理好了故障,并不丢人。

网友G:
有点掉面子啊!这个我觉得不会呀,不是每个人都熟悉设备嘛。

网友H:
不熟悉的设备就要先了解原理再说!

网友I:
感觉维修得还是不错的;
维修中,有时对设备状态、操作的了解比较重要。

网友J:
这种很正常
有些技术人员还有一种排斥心理
就更麻烦!

网友K:
楼主这维修经验真好。启动马达故障我也遇到过,也是电池电压低造成!

网友L:
你的那个应该是柴油发电机吧,其实关机那部分就主要是看风门的机械执行部分就可以

网友M:
这有啥,我有一次变频器调速电位器接线不良,我差点把变频器都换了

网友N:
柴油发电机一般处于备用状态,由于长时间不使用,或每次启动时间很短,电池很容易亏电的。

网友O:
现场查,人员繁杂,干扰很多。能静心查找实属不易。

网友P:
陌生的电路要花较多 时间。正常。

网友Q:
有时候现场懵逼,全凭误打误撞,运气来了神都挡不住。哈哈!
总之有一点,心里一定要清楚,不能让问题扩大化,不能有安全事故发生。

网友R:
搞电的不可能熟悉所有设备!修理的前提就是不能着急!楼主这经验很实用啊!

网友S:
不熟悉的设备维修,能这样顺利解决故障已经不错了……

网友T:
检修过程好繁琐,关键是别人电工就盯着你找事,心累

网友U:
搞定就好啊

网友V:
我们不可能熟悉所以设备,所以修陌生设备时难免走很多弯路

网友W:
搞维修真的有时候得有一点脾气,比如以前我们上门维修老式的25英寸的CRT彩电(熟人介绍,事先没有谈好维修价格),经过我们N久的检查线路板,最后更换几个电解电容器完事。彩电的主人看到才坏这几个小不点的零件,对50元的维修费意见巨大,还僵持了一下。

我们就跟他说,那好,我们把故障还原回去,不收你一分钱,干吗?最后他不说话,答应给了。他也懂得扛去给别人修的麻烦和被坑的风险。所以,楼主的情况,不要心虚,我没有修坏的,就是没有搞坏,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X:
楼主挺细心的,一步一步发现症结所在。

网友Y:
搞懂设备原理,操作方法,一步步来也可以修。但遇到没见过的设备,刚去时也摸不着头脑,确实现场气氛不太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