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安川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7-04-06):
安川变频器老是报Z项脉冲故障,求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呵呵;检查编码器及PG卡;

网友B:
要么编码器丢脉冲,要么PG卡问题,出问题的是编码器多,你换成速度模式看变频器是否正常先

网友C:
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D:
有个参数可以屏蔽编码器

网友E:
检查编码器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