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各位前辈,初级电工请教!
板材从光电开关过,板材走完后,然后控制气缸打开,使板材掉下去,请问原理图要怎么画呢?
电磁阀、光电开关都是24V的,要做延时哦。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光电控制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加上中间继电器做个自锁应该就行了。

楼主:
如果按前辈的做法,请问原理图该怎么画呢?

网友B:
你就把光电开关当作一启动按钮,启动信号+自锁+时间继电器(延时停止),如果连这也搞不定,那就没话说了。

网友A:
参考电机的启停控制电路就行。没什么难度,自己就能搞定。

网友C:
连电路图都不懂,就别当电工,这是当年我对我的手下这么说的!

没有电工基础,就不要干电工这行,害人害己,请记住。

要想当电工,就要从基础学起。

网友D:
DC24V开关电源供电,光电驱动DC24V中继,再连接时间继电器驱动电磁阀!

网友E:
1楼说得很明白 了。

网友F:
光电开关信号可以考虑下降沿,也可以考虑顺控的方式

网友G:
后续板材,气缸的关闭,请统一考虑,初级电工,更应该自己动手练习画图。
楼主应该自己先画图出来,大家帮你分析,而不是拿来主义。

网友H:
光电开关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看来连初级的基础都还没有啊,如果坚持要干这行,那就不要偷懒了,只有靠自己勤于学习,善于钻研,才能进步,才能干好这行。抓紧时间补充基础知识,多看看教材或网上查查资料吧

网友J:
人家是来提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打击人家的,不能听片面之词就给人下结论不行,要知道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网友K:
没基础可以学,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但这哪是来请教,直接要原理图了。
如果他先努力了,画了个图纸,不知对错,让大家看看图纸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我想大家都不会说什么的。

网友L:
加油吧!骚年。 买几本书认真看看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点过了
都是从基础开始的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去找度娘看看
很多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光电开关信号可以考虑下降沿,也可以考虑顺控的方式
这是难为楼主了

楼主:
各位前辈说的在理,晚辈虚心受教,定当学好基础!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O:
把光电开关当做一个按钮,电磁阀当做继电器!

网友O:
回复 网友C:
前辈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人家是来提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打击人家的,不能听片面之词就给人下结论不行,要知道不要看不起任何人。

这不是打击不打击的问题!

玩电就是与电老虎打交道,你连一点基础都没有,是不是害人又害己呢?

你连电路符号都不懂,你又怎么能当好电工呢?

像楼主这种求助,你告诉了他,他又真的能懂吗?楼主的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他自己不努力学习基础原理,只想靠别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电工作业人员呢?

你们这样“帮助”了他,实则是害了他!!!!!

网友F:
呵呵,之前曾经做过人造石加工的翻板机,就是你这样的要求,其实用PLC很好实现,外围元件少

网友P:
临上轿把脚包,话说基础知识是慢慢来的可楼主现在急着用啊!

网友Q:
回复 网友R:
这电路图的原理是:光电开关没动作(也就是板材没到达之前),KA是不吸合状态,常闭点通路,时间继电器得电。在初次送电后,由于时间继电器没有动作,延时断开常闭点通路,KA1吸合,KA1常开点闭合,电磁阀得电;时间继电器经过整定时间动作,延时断开常闭点断开,KA1失电释放,电磁阀失电。
   当板材经过光电开关,KA得电吸合,KA常闭点断开,时间继电器复位,延时断开常闭点闭合,KA1得电吸合,KA1常开点闭合,电磁阀得电。

网友Q:
两个问题:1、哪一步要延时;2、气缸是电磁阀得电打开还是电磁阀失电打开。

网友S:
楼主还是没有说得更详细一点

网友T:
没有电工基础,就不要干电工这行,害人害己,请记住。

要想当电工,就要从基础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