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3K立式铣床故障

楼主(2017-04-06):
我们单位有台立式铣床经常烧电磁离合器控制回路保险,保险烧了,我在装一个。不是马上就烧保险,机床操作工说做了一会儿就烧了。一共有三个电磁离合器,有进给,快速,制动,三个离合器。这台设备搞了我头好痛,请哪位大师帮我分析下呢

网友A:
3个离合器各装一个保险丝,看那个出问题

网友B:
一般离合器烧保险都是线缆问题,打开齿轮箱看看是不是有破损的

网友C:
十有八九是电缆破皮了!

网友D:
电磁铁吸合行程调整得是否合适呢?

网友E:
   53K立式铣床电磁离合器是由控制变压器输出28V交流电,经过桥式整流后得到24V直流电,DC24V供给电磁离合器工作电压,保险丝电流是2A,是M5*20玻璃保险管.
   所描述的故障应该是有短路现象,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检查1.首先切断整流桥堆负载,用万用表测量空载电压应该是25.2V直流电压,如果太低就说明整流桥有问题;2.用万用表检查电磁离合器线圈电阻,正常一般在26欧姆,用万用表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拨到乘以10K档,检测电磁离合器线圈是否对地,正常值是无限大,检查下电磁离合器刷架是否有对地现象;攻进、快进在左下侧变速箱里,一般攻进、快进电磁离合器容易坏,检查左下侧电磁离合器直流24V连接线插头及导线是否有破损短路点,一开动铣床上升下降是否由于震动导线引起的对地短路.....一定要找出电路短路故障点,不找出就会不定时的烧保险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磁铁吸合行程调整得是否合适呢?
朋友你搞错啦,电磁离合器的铣床没有电磁铁,老式铣床采用的才是电磁铁....我改造过老式铣床就是把电磁铁换成电磁离合器。

网友F:
看线缆有没有破损

网友G:
你把保险换个空开试下呢。

网友H:
让作业人员留意一下坏的时候在哪个步骤
或许能缩小范围!

网友I:
估计是哪里线头搭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