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原点

楼主(2017-04-06):
各位大师,增量式编码器的原点是不是就是所谓的Z相,长度为一个脉冲,即编码器一个格?这个脉冲在编码器中是定的,每次转到编码器这个格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个脉冲量,作为这次扫描周期的参考点?

我的理解对不对?清各位赐教。

网友A:
我理解就是你这样,Z相就是原点,每转一圈,输出一个信号,证明位置

网友B:
应该归零点转到这里就归零了

网友C:
我感觉也是,数控归零就用z相。

楼主:
所以Z相是编码器上的一个物理位置,是一个栅格对不对?

网友D:
增量编码器可理解为单圈绝对值编码器,产生Z相脉冲时编码器的位置即为编码器自己定义的零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的,所以归零可以先找个光电,等接触到光电后找一个Z相,这样归零最为准确

网友F:
Z是计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