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6):
最近用欧姆龙CP1H控制四个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32细分。理论上算应该是8000脉冲转一圈,可是在PLC用功能语句读取当前脉冲数却发现6000多脉冲就转一圈了。按理说脉冲丢失监测到的脉冲数应该比理论值要多才合适呀,搞不明白

网友A:
角距是不是1.8度的,是的话6400个脉冲就一圈了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有细分脉冲数表可以查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步进驱动器细分拨码搞错了,拍一张驱动器的图片看一下。

网友D:
呵呵;在程序里执行发8000个脉冲的指令,看电机是否是一圈;

网友E:
你这个电机应该是1,8度的,32细分  就是六千四,这应该不会错的,如果不是1.8度,那需要的脉冲就要更加多,但看到不值八千你再检查一下  只发六千4看是不是转一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现在弄明白了,是之前的算法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现在弄明白了,是之前的算法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现在弄明白了,是之前的算法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