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有个日业5200 15KW矢量变频器。当电机输出功率比较小的时候(比如7.5KW的时候)变频器输出很正常的,假如要输出15KW的功率时,变频器老是显示过载然后保护停机。经检查两个滤波电容3300UF容量只有3100左右,是不是滤波电容的容量减少而引起功率输出减小。望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A:
过载一般是软件判断电流大于某个电流数值多少时间才报出,看看参数吧

网友B:
你看看过载时电流大小。

网友C:
负载是不是真的过载?

网友D:
参数没有设置首先应该核查一下
然后再实际测量一下运行电流情况!

网友E:
最好检测一下工作电流,保护时电流值的大小,电容减小,可能会引发该故障,重点是检测电流值

网友F:
查看一下参数吧  在测一下实际电流啊

网友G:
机械方面检查了吗,是不是真的过载。

网友H:
实测一下电流有多大,见过类似的情况,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已经超过的设定值,但是它还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方面检查了吗,是不是真的过载。
机械方面没有问题啊,电机换了新的,甚至连电线都换了新的,今天换了一个变频就没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测一下电流有多大,见过类似的情况,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已经超过的设定值,但是它还不报警
师傅你是说电机实际电流已经超过变频电流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看一下参数吧  在测一下实际电流啊
以前没有这问题啊?上次电机出了问题后,维修过,回来就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检测一下工作电流,保护时电流值的大小,电容减小,可能会引发该故障,重点是检测电流值
以前直没有问题,自从电机维修以后,就是这样

网友I:
   是不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对比一下实测值与面板显示值。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确定,因为我遇到的问题,想过要检测下电流,但没有指针式的钳形表,也就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对比一下实测值与面板显示值。
好的师傅,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不确定,因为我遇到的问题,想过要检测下电流,但没有指针式的钳形表,也就没做
我也没有啊,只有数字电流表,这个也测试不了

网友J:
监控一下变频的输出电流就清楚了

网友K:
应该电机的线圈参数不标准,或者漆包线的质量有问题。还有电机是什么情况烧掉的

网友L:
换变频器就好了?那变频器坏了。误报故障。

网友M:
咨询过厂家吗,是不是变频内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变频器就好了?那变频器坏了。误报故障。
是啊,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这就是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环节有问题,或者是真的过载,功率驱动单元模块有问题等等。

网友N:
首先查看一下机械情况,看看是不是卡住了,真的过载。或者断开机械传动部分,单转电机,查看电流,轴承损坏也会造成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环节有问题,或者是真的过载,功率驱动单元模块有问题等等。
是的我不会维修啊,换了控制模块

网友L:
回复 楼主:
是呀,一般作为用户,只要能判断变频器问题就可以了,维修是另外的问题。用户自己会维修太少了。

网友O:
变频器选型时本来就应大一个规格 好,应该是真的超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变频器选型时本来就应大一个规格 好,应该是真的超载了 。
以前也是这个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