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圧配电柜

楼主(2017-04-07):
低压柜的接口容易发热,大家都用什么方法解决,柜子的容量是够的,电流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发热的对策就是降温,有自然对流,强制对流还有空调等等方式

网友B:
什么接口?
首先要分析发热的原因?
环境温度?正常温升?
还是连接松动?

网友C:
什么接口,加大接线端子,增加散热装备,加设风机,增加空气流量,接口处可以加散热器,注意安全距离的设置

网友D:
楼上回答好全面!!!

网友E:
螺丝部分必须有弹垫,光有平垫是不行的

网友F:
我觉得5楼说的也是一个可能,你再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仔细观察!

网友G:
你什么指标都正常?!那发热也应该是正常的啊??!!

网友H:
是否在正常发热范围,是否测量了温度,温度是否均衡。

网友I:
楼主上图说明下啊。

网友J:
还有一个可能是你的接线端子用错,比如铜铝接触

网友K:
线鼻子要压好压实。

网友L:
接口发热一般多是接触不好造成的,建议检查、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