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这几天又在想一个问题:机器上有电脑,有PLC,但是我在关电脑的时候,无法关掉总电源,我想的很简单,就是点击电脑上关机,那么电脑要关掉后,机器上的总电源也要求能关掉,这样就不用关电脑,然后再关总电源了。
怎么弄?说一下

网友A:
可以在电脑USB输出口接一个DC5V中继来控制总电源断开。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在做设备的时候也经常会想到,但每次去看机床展时我都细心留意过,没看到有很好的办法。希望能跟着吴工的贴子大家都来围观能找到合适的办法。

网友C:
关总电源,可以关电脑。
关电脑,串口自已编程,输出到PLC,PLC延时后关接触器,关总电源,但开机又麻烦。

网友D:
做一个控制板 电脑与控制板通讯 控制板控制继电器

网友E:
可以取电脑电源的12v电源做主电源接触器的自保电源(或者是自保信号)5v电源的话好像不行!远程唤醒时5v好像在关机后还有!不太懂瞎说

网友F:
关机可以实现
开机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电脑USB输出口接一个DC5V中继来控制总电源断开。

有点接近了,再努力想

网友G:
台式机的吗?
是的话从电源上取12V过来带个继电器;

网友H:
关掉主电源好吗?我是觉得会不会有点问题。能关掉,但是打开呢?比如现在的电视机,能待机,就能打开,但是如果关掉啊主电源后,怎么给设备主电源打开?

网友I:
这个现象感觉很普遍,感觉不好处理,一般机器必须有硬件电源开关,而且开关都是旋钮式的,没办法做到一断电必须旋钮自动复位,感觉这才是难点!

网友J:
要仔细想想了啊

网友K:
电脑组态上做一个电源关闭按钮,电脑关机前点击下按钮,PLC相应的输出点动作给一个外置的时间继电器,通电延时动作,继电器触点去触发总电源断路器的脱扣线圈,时间到了就没电了

网友L:
我们是相反.表情就一步,直接关主电源.

网友M:
版主的方案比较可行

网友N:
我们有用负载隔离开关,所以有电脑的时候我要求操作者要先关电脑,等电脑关机了再关隔离开关,个人觉的这个程序还是没必要省

网友O:
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关掉总电源,下次开机就必须手动开机了。

网友P:
用电脑5V运行电源指示灯电源控制5V继电器在控制总电源。

网友Q:
说的最后就是控制电源是取自那里的,只能用蓄电池的电源控制了

网友R:
不建议电脑关机连带关闭总电源,如果非要精简操作过程的话,可以使用触摸屏式的人机界面的一体机,一般都是WINCE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不用像视窗操作系统一样必须经过软件关机,让机械硬盘的磁头归零。

很多工业设备,手工亲自打开和关闭总电源是操作工正常的工艺流程。

网友S:
用个断电后延时开关就行了。一般的电脑功率也就100W左右(实测值),工作电流在0.5A——1.2A之间,电脑关闭后的待机电流是很小的。但方便关,开启了会麻烦。

网友T:
自动关掉电源打开电源最好,能设计一个自动开机、关机,最好有待机功能,能够用遥控器控制就方便多啦...

楼主:
我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取USB电压,PLC识别没有电压,那么5秒钟,自动关闭总电源。

网友U:
引用 楼主:
我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取USB电压,PLC识别没有电压,那么5秒钟,自动关闭总电源。
这个方法很妙,连继电器也省了 。

网友V(2017-09-14):
就这个吧,前几天做的。

网友V:
图画的比较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