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视频控件

楼主(2017-04-07):
在做组态王视频控件的时候,比如说打开视频按钮,函数的参数视频设备号怎么写呢?
我在设备管理器找到了设备的详情,但不知道哪个确切的是设备号,那一大串字母加数字都是么?或者参数的格式该怎么写?谢谢希望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之前做过大华的视频接入组态王,是需要一个控件,叫做net.dvr有这个控件直接输入摄像头IP地址,和访问密码就直接可以接入视频了,建议你先了解你的设备,然后去考虑如何实现功能,多咨询亚控的技术人员。net。dvr不太好找,最好是找亚控的售后去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做的视频监控是在电脑摄像头上的还是远程的呢?能不能做那种远程的,比如说将室外几个摄像头的监控视频传到组态王显示呢?

网友A:
远程的,摄像头上光纤到监控室
给你说的就是远程的啊

楼主(2017-05-25):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这个摄像头有什么要求么?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个net.dvr控件跟组态王里的AVIcapture控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net。DVR是大华摄像头专用的控件,你说的那个应该是组态王自带的通用控件吧,摄像头没有要求吧只要走网线就可以啊,只要组态王和摄像头在同一局域网内,输入网内的任意一个摄像头IP地址就可以将画面采到组态王里的。你最好是指导你的摄像头型号,然后在组态王里看帮助文件,看有没有相应牌子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就找亚控的人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B(2018-06-23):
组态王里有调用的函数,我做过

网友C(2019-07-23):
可以告诉我大华视屏控件在哪下载吗,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