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fx3u的plc  当地址D100里面的数据是1000 的话  那么1000这个数是浮点数 ,还是整数,还是什么类型的数了??求指教

网友A:
你运算之前是什么数据呢?

网友B:
D100是数据的地址,数据类型需要你自己定义

网友C:
单独是D100的话,肯定是整数!

网友D:
如果没有使用浮点数指令,就是整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fx3u的plc  当地址D100里面的数据是1000 的话  那么1000这个数是浮点数 ,还是整数,还是什么类型的数了??求指教

那取决于你使用的指令,对于D本身来说,其只不过是一个16位数据的存储器而已。

当你使用浮点数指令时,其中就是浮点数数据,但是有一点思路要清晰,浮点数1000.0和整数1000的二进制排列方式不同,因此整数1000绝不可能读出来变成浮点数1000.0了。

网友F:
这要看你的数是什么了

网友G:
如果没哟使用浮点数指令转换,那它就是整数

网友H:
呵呵;D1000仅仅是一个16位二进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