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家用电脑都有使用寿命,请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人能告诉下,这个操作员站,跟工程师站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A:
这个跟现场环境有一定关系,可以5年左右备份一个可以直接替换使用电脑,如果资金允许可以直接上最新的主机.

网友B:
这还真没有想过也就这个玩意

网友C:
DCS的操作员站也是一个工控机不是?上面的组态直接安装到另外一台主机使用,行不行?

网友D:
我们是定期做备份
然后就是不停的使用
直到哪一天用不了再换!

网友E:
呵呵,如果有看门狗的,对硬件有限制的就麻烦点,,如果对硬件没限制的就算用家用级别的都可以

网友F:
这要看配件是否能跟上了

网友G:
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客户那边通知工控机出问题了不能 用了然后再换,而没有考虑过定期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查了相关资料,没有国标,那只能说是备份以后,等着坏了以后再更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程师站与操作员站都是DELL的工控机3610系列,我就想知道已经用了6年了,需要不需要更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主意,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家用的不行,365*24开机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假如,多台操作员站一次出问题,这样肯定会影响生产的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DCS没用过,不懂。我用的工控机,组态做好备份,工控机什么时候坏什么时候换,没问题就一直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们做的一般都不是太大的项目,基本上都是用两个操作站,还没有说哪个项目两个操作站同时出问题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大部分是dell的商务机,一般5年不坏也换新的了,有个别工作站主机已经运行了9年多了还在服役,由于xp停止发布,正准备统一换成某西的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