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程序请教

楼主(2017-04-07):
PLC型号:台达DVP-12SC
所选步进电机不带编码器。

启    动:X0
原    点:X10
脉冲输出:Y10
脉冲方向:Y0

功能: 用一个按键X0 控制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后转回到原点。 每次开机时,需回到原点位置X10

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一下,程序怎么写? 能提供程序参考最好,先谢谢了 。

网友A:
小伙伴你确定脉冲输出是Y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伙伴你确定脉冲输出是Y10????
呵呵;不懂了吧?
DVP-12SC只有4个输出点,高速输出口就是Y10 Y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脉冲输出口 Y10 Y11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DVP-12SC这款PLC确实不了解, 我只用过EH系列的PLC,没想到这款PLC这么怪异?我去百度一下,学习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作业吧?如果是的话,你最好自己想办法先写出来,然后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或者直接贴出来让大家帮你修改。这样才有用。

网友B:
12SC是定位用的PLC,4个输出点,Y10 Y11为100KHZ高速输出口,Y0 Y1为普通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