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如题,请问大神怎么测?具体是指怎么plc中如何编程?完全没有一点点思路

网友A:
我觉得速度够低,一个就行。如果速度太快,你还是用编码器吧

网友B: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速度很低的,一个也可以,传感器都确定了,就是我说的涡流式接近开关。主要在plc中如何编程?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说的是低速,到底速度多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速就是使用T法(测周期法)测速吧!主要PLC编程这块不知道如何编。   大概就是过来一个上升沿一记录时间,再过来一个上升沿再一记录,通过时间差然后怎么在PLC编程中实现,   求前辈们指点

楼主:
“基于S7-200 SMART的转子停转检测系统设计”    主要是研究它的停转状态,   现在确定了使用接近开关来操作。  PLC编程如何实现?求前辈们啊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很低的,一个也可以,传感器都确定了,就是我说的涡流式接近开关。主要在plc中如何编程?求指教
学生?这个你自己不是已经有思路了吗,一定时间内的上升沿次数,然后在一定时间内没收到信号就是停止状态,反之亦然。至于程序怎么写,你得自己去琢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速,接近开关,测周期法,S7-200。现在都已确定
然后怎么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1个也可以,现在低速测速,接近开关,测周期法,S7-200都已确定,然后该如何编程????

网友E:
我以前用干簧管做过,也是低速,一分钟几转那种,原理很简单:
在转动的部件上面装一块磁铁,固定的地方装一个干簧管,这样的话,每次磁铁转动到干簧管位置,干簧管导通一次,接入PLC的DI信号,假设是I1.0。I1.0的上升沿启动计数器,到下一个上升沿再出现的时候关闭计数器,中间的计数量*脉冲时间就是转一圈的时间,转速就算出来了。当然,这个速度不会太准确,你要提高精度就通过多次计数求平均值。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这是初步知道这么一个大致思路,更深层次理解不了了,编程也是第一次。前辈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我现在感觉好模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就是现在有三个接近式开关来测转速(或者判断停转状态),老师说一个开关能测出来也可以。  主要plc编程这就不太会了。

网友F:
如果要简单一点,、我想的话可以用定时的时间内对检测开关计数,再一除看有没有单位地要转换的,然后就是每秒的转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前辈,可以说具体一点嘛?本人小白鼠,啥都不会

楼主:
大神在哪呀!求指导

楼主:
前辈们在哪呀?

网友G:
用高速脉冲做过,最高每分钟1500转 ,一个接近开关,转一圈60个脉冲,

网友H:
呵呵,硬是要得

楼主: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I:
有多慢?一分钟多少个?

楼主:
回复 网友I:
老师就说是低速的。  所以具体方法大致都确定了   ,拿接近开关测停转状态(或转速)。主要就是接下来的编程,还有编程中用到的模块,我都不清楚~。请前辈指导,我软件擅长,硬件这方面不是强项

网友J:
   这个好像要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现在是已经确定用低速了,使用接近开关测。   主要是PLC怎么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速范围0~2RPM.   怎么编程啊,大哥

网友K:
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或者计多一点求平均值! 看精度要求!检测元件尽可能增加脉冲数(转一圈采集的脉冲数)要求高的 还可以用2个传感器 一个pnp 一个npn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哥,我的也是测速范围0~2RPM,跟你以前做的差不多,我觉得按你的思路想比较清楚,可以在补充说的再细一些吗?
我现在纠结的就是T法测速原理与PLC编程的转换~对菜鸟的我,好难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就是这种似懂非懂的状态,大概知道原理,就是不知道怎么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第一个上升沿开启计数器,第二个上升沿关闭计数器,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plc如何实现第一个上升沿启动定时器,第二个上升沿关闭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plc如何实现第一个上升沿启动定时器,第二个上升沿关闭定时器?
计数器,最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研究对象是一个齿轮,有60个齿。接近开关一接触第一个得到矩形波(以上升沿为准),启动定时器T32。然后齿轮再转,到了第二个齿时关闭定时器,将产生的时间传送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周期时间了。  然后转速也就好算了(利用公式即可)。     我觉得我的想法也还好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启动和怎么关闭

楼主:
回复 楼主:
各路大神,帮帮忙!以上是我的思路

网友L:
回复 网友E:
非常简单有效,懒人懒办法啊

网友M(2018-02-25):
咋么没人教呢

网友H:
低速测时,高速测脉冲

网友N:
这个误差会很大的,精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