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比如:三个用户    三个密码
     1           111
     2           222
     3           333
我输入用户1和密码111就跳到11画面,我输入用户2和密码222就跳到12画面,输入用户3和密码333就跳到13画面,用宏指令如何写?同时这三个用户密码的权限是对应的。

网友A:
在傍边再做三个画面切换开关,只有权限对应时才显示相应的开关,其他的隐藏,能不能接受

网友B:
这个不需要宏指令就可以实现。
下面网址是本人分享的样例看看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0117

楼主:
我要的是一个用户,一个密码窗口,不是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