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一台驱动上控制电220显示BS灯亮红色,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有搞过这个驱动朋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哪位朋友有这个说明书 帮忙发一份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过电流故障,先检查外部电机线路是否有短路或漏电现象,如排除外部原因就是驱动器内部驱动电路损坏或电流检测电路有故障…

网友B:
文件太大没有办法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