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前两天调试一个设备,用的松下fp-xh c60t PLC,步进电机设置的20000细分,程序里面我按照向导的指令写了个jog运动,目标值设置的是20000个脉冲,正常应该是走1圈的吧,但实际上只能走半圈,试了几次都是这样,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首先监视一下到底发出了多少脉冲,再来确定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B:
是不是丝杆导程搞错了呢

网友C:
楼主用的是松下最新的编程软件啊表情我安装了从来没有用过,只走一半,是不是你细分设的太大了?设个2000试试

网友D:
没有设置对

网友E:
设置参数及程序都对一致还有就是丝杆导程螺距

网友F:
有没有减速结构

网友G:
每次都一半,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H:
丝杆速比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