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1.我是一个plc小白。主要搞设备维修,领导一句:搞电气不懂程序是没出路的。然后,,,
2.自学200plc,网上买视频,自己看学到如下一下点,拿出来算是总结,也想抛砖引玉,让大神再给我补充补充。
3.cpu226-2dp  dc/dc/rlay。
这个cpu有两个485通讯接口,200plc可以用ppi,Profibus,modubus,以太网,和自由口通讯。
这个cpu输入电源是24vdc,输入电压也是24vdc,输出是继电器
4.只看到ppi通讯方式,两种:通讯向导/使用netr/netw指令。还没具体操着过不是很清楚。
5.cpu上的RS485通讯接口,比232更抗干扰,因为485用的是差分信号传输
6.pfofibus通讯线(紫色)只有两根线.3.8针。这个紫色线也可以走ppi协议,也可以走profibus协议
7.第一个问题,是否意味着,ppi协议和profibus协议的物理层是一样的,只需要485接口上的3.8针???
8.要实现两个plc只见的通讯,变量需要存储到V存储区里面去。
先就这么多,手打字,累

网友A:
比我学的深入啊,我的忘光了。日常维修能用到是最好的

网友B:
希望你能加薪马到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才刚开始学,还差的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想输给别人罢了,自己妹技术,难以服众

网友C:
继续弄了

网友D:
自带串口profibus不支持,用em277才行

网友D:
200还支持mpi,  ppi mpi profibus modbus 都是485物理层 ,485好比高速公路,协议好比 大奔 宝马 法拉利 他们都能跑在高速公路上面

网友E:
我们这相反 电气的不管plc的 仪表上的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资料EM277也可以支持PPI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目前最大的疑惑是,这些协议需要走的线都是一样吗?都是485线的3.8针?还是ppi需要用485的接口的很多针,而Profibus用485的两个针。我知道485接口大家都用,485可是有9个针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程序属于工程师管,只是我自己想学,为自己好

网友F:
呵呵;CPU226-2DP  DC/DC/RLY;
这型号也只能是个山寨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CPU226-2DP  DC/DC/RLY;
这型号也只能是个山寨货了;
怎么讲?版主多讲几句,怎么“山寨”了。了解的少,多问一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目前最大的疑惑是,这些协议需要走的线都是一样吗?都是485线的3.8针?还是ppi需要用485的接口的很多针,而Profibus用485的两个针。我知道485接口大家都用,485可是有9个针脚

你说的9个针脚的是串口通讯插头,该插头可用于232、485、422通讯,485通讯时仅用2根线,对应于S7-200型就是3、8线。

网友I:
DC/DC 是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后面我们还买了一个这个plc做备件,难道又是山寨

楼主:
回复 网友H:
200plc用ppi通讯,485的端口也可以用两根线吧,而且同样是3.8针。因为我们一个设备,两个200plc之间就用的是紫色线,(用的是plc自带串口,)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感觉我写的那个型号是继电器,每次有输出时,都听到啪啪啪的动作声音。

网友J:
视频还有买的?西门子官网上有或是搜索工业库,里面有很多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J:
某宝买的,也不贵。你说的这个我也去试试

网友F:
可怜的娃,一直在用假的还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事,反正花公司的钱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不是

网友L:
200不是停产了么,那现在市面上的到底是仿货还是存货啊

网友I:
说是十月份停产。学习的话无所谓,不用管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停产之后,有什么系列替代呢?在小型系统里,200和三菱fx系列,占了很多

网友M:
引用 楼主:
停产之后,有什么系列替代呢?在小型系统里,200和三菱fx系列,占了很多
停产后1200代替200

网友I:
国内还是习惯用smart200替代

网友N:
有图片吗?我也想看看CPU226-2DP。。

网友L:
停产了建议用200SMART,1200的编程软件太坑爹了,一般电脑带不起,而且跟200的编程方式有非常大的区别

网友O:
200SMART还便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两天看资料,485是差分信号传输,所以都只需要两根线,所以ppi.Profibus协议都可以走同一条线。那么mpi,moudbus是不是也一样?同一根传输介质线,可以走多种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N:
之前的表述,2DP表示两个485接口。虽然型号上没写,意思应该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有个问题始终没搞明白。同样的一条传输介质,是不是可以走多种协议?profibus.(pfbus需要em277我知道)ppi.mpi。具体的协议其实只需要在软件里设置?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始终没搞明白。同样的一条传输介质,是不是可以走多种协议?profibus.(pfbus需要em277我知道)ppi.mpi。具体的协议其实只需要在软件里设置?
我不知道哦,我用200SMART,一条网线搞定。当初就是看着这些连接太繁琐,没学200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么说smart还有网卡,支持以太网?好先进的感觉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么说smart还有网卡,支持以太网?好先进的感觉
是的,网口是以后的标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以太网传输数据量大,最大好像可以到20M ,看资料上说,以太网执行周期每次都不同。例如这次按下启动后50us启动,下次可能就是100us

网友P:
西门子200的在非标的小机器用量现在非常多,反正都看不出来真假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P:
西门子200的在非标的小机器用量现在非常多,反正都看不出来真假了
是的,虽然停产了,但是还是有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三菱的FX也是,都停产了,还是有货,外观性能也都 一样,也没见坏,真是神奇

网友N:
这明明就是个226CN,什么DP。。。那两个接口是不能用作DP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看到照片我也发觉我之前写错了。dp不是表示有两个485接口吗?看资料上好像这样说的,以为是一样

网友Q:
同样的物理硬件,可以走多种协议
同样的嘴吧,可以说多国语言

网友R:
引用 网友D:
200还支持mpi,  ppi mpi profibus modbus 都是485物理层 ,485好比高速公路,协议好比 大奔 宝马 法拉利 他们都能跑在高速公路上面

这个比喻感觉 很贴切 !

楼主:
回复 网友Q:
也就证实了我之前的想法,几种协议,接线都一样

网友S:
回复 网友E:
你们真好,我啥都干,啥都得管,最苦逼的时候是安装都得自己去安。

网友S:
回复 楼主:
感觉接线都不一样的,mpi 300/400用的多,200的话只是传说吧,反正我没用过,purfibus都很少见200用的,最多的其实还是ppi和modbus,但这俩接线不一样,只接三八你ppi是通不上的,不信去试。modbus只需要三八就可以。

网友S:
回复 楼主:
一样吗?我怎么怀疑我接了假线,或者用了假协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个接线。
我们两台226之间的通讯,就是用紫色线+dp接头,一看还以为是走的是Profibus协议。后来大家说着肯定不是,cpu自带的串口不支持Profibus,应该是ppi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S:
看到大家的回复,视乎各种协议都走线一样,我又再看资料,上面说PPI可以只用两根线。至于是不是3.8针,就不清楚了

网友T(2017-06-13):
S7 200plc的个485通讯口 不管有几个都不是DP口  要做DP通讯的话要用EM277模块上的DP口   profibus 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