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STEP7 V5·5怎么装?需要什么?哪位大神有这种软件?

网友A:
百度大把抓!自己努力点吧找找。

网友B:
考到根目录安装,可能要改下注册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EP7 V5·5怎么装?需要什么?哪位大神有这种软件?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ko4eP
密码:v1q8
安装方法
如果需要软件告诉我!

网友D:
首先不能有中文路径

网友E:
上度娘看看,介绍很详细的!

网友F:
最好安装文件的文件夹在根目录下,文件夹的名字是英文。

楼主:
有软件吗?谢谢

网友G:
首先是下载软件,然后安装

网友H:
就装C盘吧省事,别改东西(主要是别起中文)。按照步骤装就可以了,随后找个秘钥,就完事了,最好装英文的。

网友I:
还是装博途V13或V14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我需要软件step v5.5 中文版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