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我单位 现场用的模块总是烧坏,原理是3个35kv电极加热炉料出铁,类似于炼钢转炉,电极周围有测温热电偶和测距的编码器,将信号输入到旁边PLC柜,但三号电极的PLC柜总是烧模拟量输入和数字量输出模块,有时候更换热电偶还被电击一下,而其他两个电极从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两个电炉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只烧3号电极的模块,其他从来没有故障,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求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什么PLC呢,是不是谐波造成的

网友B:
是不是电压问题还是

网友C:
这个问题,首先要查两端的外壳电位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要么等电位处理,要么把信号线隔离非共地。

网友D:
感觉应该是绝缘不好,电压差太大了!把信号线单独处理试试!

网友E:
像这种首先要接地不要接零保护。

网友F:
热电偶碰了会被电到?

网友G:
漏电了吧 220v传进模块 与地线形成回路 烧模块!

网友H:
楼主周围是不是有变频设备,或是动力线有轻微接地地方。
我们这原来也烧模块,后来找到原因是一台变频电机电缆线缆烧焦,偶尔接地。变频器报警复位又没事了。

楼主:
 西门子 的PLC模块,热电偶是插在外壳上,怀疑外壳带电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回去按照大家的方法进一步分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