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7-04-07):
 在辊筒上装上光电,通过计数表设定数字,通过PLC来输出控制继电器,现在可以实现控制,但不会复位,使这个动作重复实现,望哪位大哥指点,感谢!

网友A:
输出控制继电器复位计数器

网友B:
PLC动作输出就可以复位计数器。

网友C:
计数器应该有复位的控制端子,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复位端子,即可!

网友D:
可以用PLC输出来复位计数器的复位端子,延时0.2秒停止输出,不要一直复位,相当于给它一个复位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刚开始自学,现在还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