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7):
触摸屏与PLC和变频器同时通讯,MODBUS协议,触摸屏做主站,怎么把变频器的数据读出来再写进PLC。屏里一个变量只能连接一个地址,搞的我不会弄了,求指教。
屏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

网友A:
要不直接变频器和PLC通讯

网友B:
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特殊指令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特殊指令来实现
具体情况怎么样

网友C:
如果PLC还有多余的通信口,还是使用屏和PLC一个通信,然后PLC和变频器再走一个通信
如果只能按你说的那样,那就可以使用屏把变频器的数据读上来,然后再通过屏的脚本把数据写入到PLC

网友D:
有些屏是有传输功能的

网友E:
有内部变量可以用的啊!要写一些脚本语言哦!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