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7-04-08):
今早配电房,进线柜跳闸,跳闸指示灯闪烁,高压进线指示有点,可不可以试送电?我对高压不熟,麻烦讲解一下下面两个图的意思,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清楚啦,从负载电路开始检查

网友B:
先把低压负载断了,再送高压电,然后再续一送低压的电源和负载

网友C:
难道你没有考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没有考证吗?
有高压,但考证时压根没有实操模拟,看着高压发怵,好在我们公司没有自己的高压房

网友D:
第一张图是馈线柜。
第二张图是进线柜。
第三张图是带电指示灯,灯亮说明电缆头带电。
楼主进线柜跳闸,要先查跳闸原因的,看继电保护动作。另外楼主需要先查看馈线柜有跳闸的没有,高压如果继电保护参数计算设置正确,是不可能出现越级跳的情况的,除非母线有问题了。所以送电前必须先确认故障原因。
送电前首先要把所有馈线柜小车摇至试验位置,对母线绝缘进行检查(一般是高压摇表检测)。然后PT柜小车至工作位置,进线柜才可送电。
高压送电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必须有操作票,二人操作送电。

网友E:
楼上的解释比较清楚
参照作业吧!
10KV的供电?
35的应该有后台监控可以查看故障记录了

网友F:
首先检查高压进线柜的控母和合母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存在故障报警,然后断开各变压器的馈电柜,空载进行试送电确定故障部位。仅供参考

楼主:
后来来了个人,把进线柜旁边的一个柜子上面打开了,这个小格子面板上有个仪表,他在小格子里面就用手动了一下,再送电就能送了,之前试送电送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