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如题,如何停止时计或控制内置时钟使期停止在某个时间点,不让时间走动。

网友A:
呵呵;停止内部时钟?  好可爱的想法!

网友B:
有必要停止内部时间吗

网友A:
把PLC断电20天,里面的时钟就没了;
但不是你希望的停在哪个时间点;

网友C:
一旦到时间后:

SET M8015

该M8015专用于时钟调整,调整时必须SET  M8015 ,此时内部时钟暂停,否则无法调整。

网友D:
别人给plc加了时间控制了吧

网友E:
似乎是说在某条件下停止计时并保持已有时间值。

网友F:
是不是不想给工程款啊

网友G:
你在程序中不MOV个值给时间寄存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