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请教,OPC服务器和客户端只能在局域网内连接吗,广域网内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现
涉及到服务器交换机端口映射
隧道建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OPC服务器和客户端只能在局域网内连接吗,广域网内可以实现吗?
可以的,只是费用问题。
世界上有很多集团公司,或者跨国企业集团,老板如何管理远在天边的公司呢?其实这块已经拥有成熟的商用解决方案了,不过这块的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一般都不是归属于工业控制设备行业的,而是IT行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路由端口映射到服务器电脑端口135,客户端软件输入服务器所在公网IP,测试找不到OPC服务器,还要做什么,所谓通道不清楚是什么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DCOM配置好没有?
安全策略设置没?
防火墙开了吧?有没有做例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防火墙关闭,DCOM配置好了,我局域网内测试通过的

网友C:
局域网测试通过,最好用VPN,把广域网变成局域网,安全可靠点.

网友D:
可以的  就是得出血了

网友E:
使用VPN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由端口映射到服务器电脑端口135,客户端软件输入服务器所在公网IP,测试找不到OPC服务器,还要做什么,所谓通道不清楚是什么了
你的公网IP地址和路由器的本机IP地址绝对是不一样的。
公网IP是宽带运营商设定好了,并提供给你的,而你的路由器的IP地址,是由你公司的网络管理部门设置好了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在路由器内部的设置参数里面,建立路由表,添加这两个IP地址进去。我没有玩过端口映射的远程访问,都是瞎掰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路由设置问题吧!
重点检查路由器中端口映射
要是有VPN用这也简单安全!

网友F:
加路由,然后买个花生壳,映射  我看同事是这么做的 → →

网友G(2020-02-28):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指导一下DCom配置吗 OPC Client读不了远程服务区数据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有DCOM配置资料吗?我配置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