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路上看见的

楼主(2017-04-08):
没用过机器人,第一次看见,觉得高大上。

网友A:
看样子是退役的焊接机械手。

网友B:
可能是二手设备,问题可能会很多,故障甚至多到修到的费用都差不多可以购买一台崭新的机械手了。
就像二手乘用车一样,要看设备的工况,和是否精品来的。

网友C:
这是准备当废品卖了?

网友D:
这样一拆再想用起来就要费点事了!
不过我们以前也买过二手自动化产线的,拆装都是自己干
那是相当的费时啊!

网友E:
ABB的,庞然大物啊!准备卖二手吗?

网友F:
用了很多年了吧

网友G:
人的智慧和能力体现在各个方面。机器人就是当代的代表作。

网友H:
机器人程序估计要重设置坐标。

网友I:
确实挺高大的啊

网友J:
这种废弃下来的,一般是问题多到没有维修价值才废弃的吧

网友K:
这货还有一个第七轴呢! 仔细瞧瞧

网友K:
另外机器人运输的姿态不应该是这个姿态……这样运输估计需要调整原点了

网友L:
应该是厂房更换,需要搬运机器手臂

网友M:
功成身退的机械手!

网友N:
光荣下岗了。。

网友O:
这机械手是新的还是 退下来的?

网友P:
是不是消失的擎天柱啊

网友Q:
这么大家伙可能是码包或者搬料用的。

网友R:
焊接、涂胶退役的机器人,如果系统还稳定,可以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搬运场合。

当然,以后的维修是个大坑,因为旧型号的机器人备件会越来越少,有时一个备件需要几万元。

网友O:
这是二手设备准备处理还是搬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