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选型资料

楼主(2017-04-08):
根据不同的负载应该怎么选择电机

网友A:
根据不同的负载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功率的电机。

网友B:
其实可以直接联系电机厂家 把要求讲清楚,他会给你选,比你专业。比如工控,负载,电压等级

网友C:
    这个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内容很多。楼主可把使用条件描述出来让大家帮忙选,也可以自己找本专业书本来选型 。

网友D:
先算负载消耗功率再选电机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知道是这样,但往往是负载计算这一块有问题,比如带皮带的,带滚筒的

网友E:
是的,最好的就是联系供应商,把要求说出来,他会给你选好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