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模拟量输入模块接两组模拟量,突然这两组模拟量不显示了,量这两组线都有毫安电流,把其中一组接到好使的模拟量模块也没有显示,模块电压正常,跪求

网友A:
电流多少?
用编程看看输入模块值多少.

网友B:
超高限了?超低限了? 线路断了?电流或者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高限了?超低限了? 线路断了?电流或者电压是多少?
一组电流3.5毫安 电压20v
一组电流11毫安  电压 0.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用编程看看输入模块值多少.
一直都是-32767

网友C:
电压明显不正常

网友D:
有没有看手册上接线图的接的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E:
电流和电压的数值不不上的样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用编程看看输入模块值多少.
大神,你精通这么多编程,很好奇你的工资会高到什么级别,还是自己就是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明显不正常
什么原因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看手册上接线图的接的模拟量模块吗
没有手册啊

网友D:
怎么没有,难道官网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用编程看看输入模块值多少.
大神,你精通这么多编程,很好奇你的工资会高到什么级别,还是自己就是老板?
我是劳苦命,你见过老板需要精通这些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
用编程看看输入模块值多少.
大神,你精通这么多编程,很好奇你的工资会高到什么级别,还是自己就是老板?
我是劳苦命,你见过老板需要精通这些的吗?
技术大拿,牛!!!

网友G:
应该是4线制的信号输入吧?!共模干扰,增加一个信号隔离器或者把信号的负端和模板的10号端子(300的是10号,400的PLC没确认过是几号,反正就是模板的连接器中间的一个端子就是了),或者负端接地也可以,试一试!
网上也可以查一下,消除共模干扰怎么做,有这样的文章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