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

楼主(2017-04-08):
我有3台30KW的水泵,软启控制。我想知道我的电容补偿柜的电容该如何让选择,选择多大的?急急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80-100KVR,买一个德力西自动补偿控制器装上去,它会自动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师傅以前做的一个3台110KW的水泵,软启控制。他电容补偿柜的电容选择的是22Kvar*3的。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如果是固定补偿的话,其实只要买一只30KVR电容器装上去就行了,或者也可以买那种10KVR电容装三个,不过建议还是用自动补偿比较好些。

网友B(2019-01-19):
80千乏以上动态补偿,

网友C(2022-07-27):
买一个自动补偿控制器装上去,它会自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