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电力系统电压互感器8种异常情况的处理方法
有关电力系统电压互感器的常见异常现象,包括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渗漏油异常,线路电压回路断线异常,以及母线发出电压回路断线异常等8种异常问题的处理方法。

一、电磁式电压互感器渗漏油异常处理方法
详细检查渗漏油情况,渗漏油的速度。
如微渗,按缺陷处理流程进行。
如漏油,检查油位情况,如油位在正常范围内,向有关部门汇报,如可不停电进行处理(如底部放油阀紧固),可要求检查部门立即处理。如需停电进行处理,向调度提出停电申请,将压变停电后处理。
如压变严重漏油,油位明显下降,应立即向调度提出将压变退出运行。
220KV电压互感器一般异常并且不是雷雨天气时,可用高压闸刀进行隔离,当电压互感器发生异常情况可能发展成故障时,应立即汇报调度,使用有关开关隔离故障电压互感器,不得近控操作电压互感器的高压闸刀。
二、线路电压回路断线异常处理方法
某一线路报出“电压回路断线”信号,警铃响,该线路的表计(如功率表)指示降低为零,保护失去交流电压,断线闭锁装置动作。
交流电压小母线及以上回路和设备无问题,故障只应在与线路有关的二次回路部分。电力系统电压互感器8种异常情况。
主要原因有:保护及仪表用电压切换回路断线、接触不良,如:双母线接线方式的线路的母线侧隔离开关辅助接点接触不良(常发生倒闸操作之后)、电压切换继电器断线或接点接触不良、端子排线松动、保护装置本身问题等。若操作电源保险熔断或接触不良,同样也会报出“电压回路断线”信号,此时保护同时失去直流电压。
处理这种故障原因时应特别注意,距离保护在交流电压断线情况下,直流操作电源断开,重新合上时,可能会误动跳闸。曾发生过距离保护在交流电压断线时,断线闭锁装置动作,因直流操作保险断续性的接触不良(保险松动)误动作跳闸事故。因此,这种情况下,距离保护未退出时,不能装拔直流操作保险。
三、母线发出电压回路断线异常处理方法
发出母线电压回路断线信号的同时,该段母线上各分路的功率表指示均降低(或为零),母线电压表指示降低。各线路保护的断线闭锁装置动作,报“电压回路断线”信号。此情况表明,交流电压小母线电压不正常,可采取一段母线拆除出电压回路断线处理方法。
四、高压熔丝熔断异常处理方法
高压熔丝熔断的主要有以下原因,可根据熔断的原因分别处理。
1.系统发生单相间歇性弧光接地。由于此时会出现过电压(可达相电压的2.5~3倍),使电压互感器铁芯饱和,励磁电流急剧增加使高压保险熔断。由此可知在报接地信号时,有系统接地信号,可直接怀疑高压保险是否熔断。
2.铁磁谐振过电压。系统在操作单相接地或断线故障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铁磁谐振,也出现过电压,励磁电流增大十几倍,使高压保险熔断。
3.电压互感器内部短路接地、严重的出现匝间短路等故障。电力系统电压互感器8种异常情况。
4.二次保险(或二次断路器)以上发生短路,或二次回路短路而二次保险未熔断。
五、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异常处理方法
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运行中发现渗油、二次电压升高,说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内部出现严重问题,应毫不迟疑,汇报调度立即停电。
汇报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立即进行更换。
六、电压互感器严重异常处理方法
电压互感器发生以下情况,应即立即申请停电处理
1.电压互感器内部有严重放电声和异常声响。
2.电压互感器爆炸着火,本体有过热现象。
3.电压互感器向外喷油,二次电压异常升高或降低时。
4.电压表指示忽大忽小,偏移额定值
七、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异常升降异常处理方法
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异常升降在排除一次电压异常波动的情况下,常常与压变的内部故障有关,电磁式压变有可能是一、二次绕组匝间短路,电容式压变则极有可能是局部电容击穿、失效或电磁单元故障,因此,一旦发现二次电压异常升降,应对其变化和发展情况进行密切监视,同时立即对压变进行外观检查,并将检查与监测情况迅速向调度及有关领导报告,设法将压变停役检查。
八、电压互感器二次失压异常处理方法
压变二次回路失压一般是由于其二次小开关跳闸或熔丝熔断造成的,会引起保护失压闭锁或失去电压鉴别等严重情况,值班人员应迅速检查相应小开关或熔丝的跳闸或熔断情况,为争取时间,可在检查未发现故障点的情况下将小开关试合一次或换上相同规格熔丝后试放一次,如不成,则不得再次试合或试放熔丝。此时,应立即将压变二次失压的情况及对保护装置的影响向调度报告,并按调度指令进行处理。处理中必须注意:
1.双母线接线方式下,在压变二次回路故障发现并消除前,不得通过压变二次并列开关与其它母线压变二次回路并列,或运用热倒的方法将线路/元件倒至另一条母线运行,以免扩大故障。正确的方法是采用冷倒的方法将压变二次回路故障母线上的线路/元件倒至另一条母线运行。由于需将倒排的线路/元件短时间停电,需要调度在电网运行方式上作出适当调整;
2.采用一又二分之一接线的500kV线路/元件,其压变一般有两组次级,分别对应两个独立的压变二次回路,同时故障的概率极低,故可以在停用受影响的一组保护后,继续维持线路/元件的运行,同时急召继保人员检查处理;
3.一又二分之一接线的母线压变二次回路故障仅对同期回路产生影响,故可以静待继保人员查处。
九、调度关于电压互感器异常处理的规定
1.在电压互感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不得用近控操作方式拉开压变高压闸刀将压变切除,不得将异常压变的次级与正常压变次级并列。禁止将该电压互感器所在母线保护停用或将母差保护改为非固定连结方式(或单母方式)
2.电压互感器出现异常并有可能发展为故障时,值班人员应主动提请调度将该压变所在母线上的设备倒至另一条母线上运行,然后用闸刀以远控操作方式将异常压变隔离。
3.发现电压互感器电磁震动明显增强或有异常声响,并伴有电压大幅度升高或波动时应考虑发生谐振的可能。
4.运行中的母线压变原则上不准停用,母线压变停用时,应将有关保护停用。
5.母线压变次级并列开关BK应经常断开,原则在母线联络后接通,以提供母线电压。
6.压变停电操作应包括高压侧闸刀、次级开关或熔丝及计量专用熔丝,防止由二次侧反充电造成保护误动。停电步骤应先次级后初级,送电时反之。压变二次熔丝熔断或自动开关跳闸后,应立即恢复,若再次熔断或跳闸,此时,不允许以二次电压并列开关并列,应汇报调度申请停用故障压变及相关保护,报检修部门派人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