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联柜

楼主(2017-04-08):
求大神赐教。母联柜是什么呀?我现在要做一份成套设备的报价。里面有一台母联柜。我想知道母联柜是什么?里面用些什么电器元件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当系统有两路电源进线,且两路互为备用时,需要将两路电源的主母线进行联通,联通两段母线的开关柜叫母联柜,注意:母联柜与两路进线柜一般禁止同时闭合   不要问我里面有思南元器件,我也是百度查的!

网友B:
两段母线之间的开关柜而已!

网友C:
母连柜就是通过这台柜将左右两段母排连接起来。就是说这个工厂有两条生产线,配有两台主变,然后正常生产时各主变给各自生产线供电。当某一台主变需要维护时,而生产线也需要电维修,那么就可以断开需要维护主变的母排进线柜,合上母连柜就行。两台主变符合条件的也可以通过母连柜并联运行。正规的旁边应该有一台隔离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边做报价的单子和文件上都没有隔离柜。但是母联柜我是第一次接触。想知道里面都有哪些电器元器件。谢谢

网友D:
我们厂内的母联柜内就一个大的万能断路器,DN15-1600的,一个隔离开关,不过我们厂内的高压是一路高压分给了两路变压器,保证相序一样,所以没什么保护,如果是两路高压进的话,应该还要加入相应的保护吧。

网友E:
选择两路进线的电柜;比如有两路电源接入或者市电与自发电切换

网友F:
母线联络柜。

网友C:
母连柜是低压的还是高压的?我说的是高压母连柜,因为开关的上刀闸上端(小车式开关没有隔离刀闸)接一段母排,隔离柜的刀闸上端接一段母排,然后母连柜开关下端和隔离柜刀闸下端连接。至于有哪些元件,应该和普通的开关柜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压母联柜。好的。谢谢

网友G:
母连柜就是通过这台柜将两段母排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