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最近做一个项目,关于三菱PLC无线信号:从主机PLC发出开关量信号,终端接收信号驱动继电器,终端也可以发出信号回到主机PLLC,只是单纯点对点信号,不需要互联网,GPRS,GSM,也不想要总端机有PLC,请问大家有没有经济实用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关于三菱PLC无线信号:从主机PLC发出开关量信号,终端接收信号驱动继电器,终端也可以发出信号回到主机PLLC,只是单纯点对点信号,不需要互联网,GPRS,GSM,也不想要总端机有PLC,请问大家有没有经济实用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无线输入输出的IO端口控制系统?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方案制作电气控制系统?不方便进行有线施工?控制距离多长?
市面上有无线按键开关,比如施耐德公司的产品。或者您也可以采用像小孩玩具的无线遥控车控制技术,只是家用级别的稳定性,不能和工业级别的稳定性相提并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范围为200米,PLC输出信号控制物体不能走有线,只有走无线了,幸好有万能的淘宝,但是不知道是否稳定!不能考虑遥控,因为我输出信号为PLC的输出信号,我要用PLC输出信号作为无线的输入信号来控制物体!谢谢你的观点!

网友B:
无线的,100%稳定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