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8):
三菱E700系列7.5KW变频器报警加速过电流,用一台不到300瓦的小电机试可以正常运行,只不过不显示实际电流 问题1:不显示电流是不是电机太小了的原因?我用3根加热棒(单根400瓦)三角形接法测试在频率达到50赫兹以后可以显示1.2A的电流。问题二:小电机可以运行,电流传感器因为用加热棒也可以检测到电流,现在找不出故障点了 请各位老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原来带的7.5KW电机?
建议还用原来的电机,把负载去了,空载试一下会不会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和小功率电机测试没问题! 因手头没有这么大的电机没法测试!! 以前真没注意过用7.5KW的变频器驱动几百瓦的小电机显不显示电流

网友B:
   电流显示基本准确,原机参数不知楼主动过没有?电机不知有没有问题?先按楼上师傅说的脱开负载试试,排除负载原因;再把加速时间调长点,试试。

网友C:
两点:一.检查驱动电路 二.检查原电机【匝间短路,三相绝缘,三相对地绝缘,线圈电阻是否平衡,机械方面的原因】负载方面的原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