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 模拟量

楼主(2017-04-09):
模拟量模块什么时候才亮?
现场一组模拟量电流3.5毫安,没到4ma什么原因?

网友A:
不会亮,看看现场设备,是压变吗??是否线路问题??有时压变会死机,断开在接上就会好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亮,看看现场设备,是压变吗??是否线路问题??有时压变会死机,断开在接上就会好的。仅供参考!!
什么压变?断模块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亮,看看现场设备,是压变吗??是否线路问题??有时压变会死机,断开在接上就会好的。仅供参考!!
为什么第一个模拟量模块有2个灯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亮,看看现场设备,是压变吗??是否线路问题??有时压变会死机,断开在接上就会好的。仅供参考!!
为什么第一个模拟量模块有2个灯亮
压力变送器。
把现场压变2颗线摘掉一个,让后在接上。
你那个亮的是不是DI模块的
如果所有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都低,就要检查电源了。
有时现场线接地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压变线拆掉多次了,模块电压23.几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亮,看看现场设备,是压变吗??是否线路问题??有时压变会死机,断开在接上就会好的。仅供参考!!
为什么第一个模拟量模块有2个灯亮

因为第一块模块是DI模块呀,上面不是写着DI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亮,看看现场设备,是压变吗??是否线路问题??有时压变会死机,断开在接上就会好的。仅供参考!!
为什么第一个模拟量模块有2个灯亮

因为第一块模块是DI模块呀,上面不是写着DI么。

谢谢?? 眼睛花

网友C:
先看看看供电电压如何
供电没问题的话看看变送器有没有被调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看供电电压如何
供电没问题的话看看变送器有没有被调整过?
电压23V  变送器没动过,而且变送器面板数值显示正常

网友D:
电压足够吗,用表量下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意思是变送器显示的输出4-20ma信号正常
在PLC端测电流信号不对?
线路有多长?

网友A:
你换一个通道试一试,排除法。和这个压变同量程的通道

网友E:
AI信号无4mA查一下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