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容量选择

楼主(2017-04-09):
12伏  140AH,电瓶2个串联,使用24伏  10安开关电源充电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就是充的慢,一般用电池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

楼主:
我这个是两个,十分之一是28安。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串联容量不变电压增高。

网友C:
这样做很危险,容易受损电瓶电池

网友D:
有点小
充电慢还不一定能充满

网友E:
没错正如一楼所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伏  140AH,电瓶2个串联,使用24伏  10安开关电源充电可以吗??
不可以,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是标准的24V,不能使用于给24V的铅酸蓄电池进行充电。
原因:12V铅酸蓄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14.5V,如果是24V铅酸蓄电池,充电截止电压等于14.5×2=29V;也就是说,充电机必须输出高于12V小于14.5V的直流充电电压,才能将铅酸蓄电池充满电。这跟地面上架高的水池蓄水是一个道理,补水管必须有足够的压力才能共给蓄水池。

楼主:
楼上说的挺有道理

网友G:
电池组使用中串联,充电时也可以拿下来分别充电,或并联充,这个无所谓的。反正也是两拿着的。

网友H:
有点小吧!

网友I:
  七楼师傅说得很专业。充电器最好有电流表,可以调充电电流。

网友J:
开关电源可调电压是可以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12伏充电器

网友K:
蓄电池充电采用脉冲电流效率最高,所以快速充电都是脉冲电流充电,因此采用一般的半波整流电路即可以了。

用开关电源充电效率最低,因为开关电源属于稳恒电流,因此充电质量最差。

正如#7所说,充电电压必须比蓄电池额定电压高2~3V以上才能充得进去,至于高多少,与充电电流与电池的容量有关。通常为蓄电池容量的十分之一(快速充电电流则为蓄电池容量的三分之一至一倍,有些甚至更高,与脉冲频率有关)。

蓄电池充电一般分为定压充电、恒定电流(固定电流,不是稳定电流)充电、两段式(先用一定大小恒定电流充一定时间后再减少电流继续充,让其随电池充满而电流自然减少,直至为0,也可以视之为定压充电。即前段定流,后段定压)充电。

蓄电池充电是有一定的技术技巧,不是拿来随便就可以充好电。当然了,如果不考虑电池寿命的话,那可以随便来都行。

网友L:
开关电源不能用来给电池充电吧,貌似电压得高过额定电压才行,不然充不满。好像是这么回事

楼主:
老兔子说的真好。非常感谢。记下了

网友M:
充电要用充电器,用开关电源不适合,充电器就简单的整流加滤波就可以

网友N:
估计电池容易坏。

网友O:
7楼师傅说的不错!临时用可以用26负的交流电加整流管,再加滤波电容使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O:
7楼师傅说的不错!临时用可以用26负的交流电加整流管,再加滤波电容使用……

仅仅用二极管整流即可,没有必要加滤波电容(加了反而不好)。

当年我用双向可控硅控制充电变压器(自制)调节充电电压、电流对蓄电池充电。也设计过变压器次级采用单相可控硅半波可控整流对蓄电池充电,从来不加什么滤波电容。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买了一辆摩托车,就自己制作了一台双向硅控制充电变压器为其蓄电池充电,现在还放在单车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