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想用3UPlc和一个测电阻的模块通讯,就是读取测电阻设备里面的测量值,之前只有做过485跟变频器通讯的经验,读取写入变频器里都有专门的地址d多少,现在跟其他的仪器通讯,他说明书的地址不是d,我要怎么把它读回来呢,求指导

网友A:
根据仪表的通讯格式字,详细见仪表通讯参数

网友B:
你把说明书发出来!大家帮你具体分析!

网友C:
呵呵;主要看你模块的通讯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仪表的说明书写的是支持485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说明书发出来!大家帮你具体分析!
发出来了,麻烦帮助看看

网友D:
0x2a不是仪表测量值的地址吗,读取试一下

网友E:
走的modbus rtu通讯(CRC好头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样读取这个地址?三菱寄存器地址不是D开头的吗

网友F:
不清楚你所谓的变频器通讯经验是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按按Enter的经验,实在菜鸟的很。

通讯协议已经提供,CRC校验码方面FX3U已经提供指令,已经不需要过多计算了。
你需要做的是,根据通讯协议将你的数据排队排好,例如地址功能码:0103,
使用MOV指令将H0103送入D100中,然后起始地址例如002A同样使用MOV指令送入D101中………………调用CRC指令计算校验码并将其添加到数据列的最后,接下来使用RS指令发送出去,这样你会在RS指令设定接收数据的寄存器内得到数据。

得到数据后,你需要将其数据转换为你需要的数据,例如其目前为4个字节表示的浮点数,你需要对其进行转换,转换法则为IEEE浮点数的转换逆运算,如果使用ST来写的话,不会超过25行代码,主要是循环和逻辑运算。

虽然我认为上述的描述已经很明确的教给你方法了,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的需求,例如懒或者笨写不出转换程序,那么你也可以付费获得,每行代码的费用为RMB10元。

网友G:
找个省事的plc或者触摸屏
直接简单就可以读取了。

网友B:
是读这个吗?
假设站地址为1,那么发送的指令如下:
01 03 00 2A 00 02 E5 C3
其中:
01:从站地址
03:MODBUS读多路寄存器功能码
00 2A: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00 02:预读的寄存器个数
E5 C3:CRC校验的低8位和高8位

如果需要编程服务可以联系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你所谓的变频器通讯经验是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按按Enter的经验,实在菜鸟的很。

通讯协议已经提供,CRC校验码方面FX3U已经提供指令,已经不需要过多计算了。
你需要做的是,根据通讯协议将你的数据排队排好,例如地址功能码:0103,
使用MOV指令将H0103送入D100中,然后起始地址例如002A同样使用MOV指令送入D101中………………调用CRC指令计算校验码并将其添加到数据列的最后,接下来使用RS指令发送出去,这样你会在RS指令设定接收数据的寄存器内得到数据。

得到数据后,你需要将其数据转换为你需要的数据,例如其目前为4个字节表示的浮点数,你需要对其进行转换,转换法则为IEEE浮点数的转换逆运算,如果使用ST来写的话,不会超过25行代码,主要是循环和逻辑运算。

虽然我认为上述的描述已经很明确的教给你方法了,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的需求,例如懒或者笨写不出转换程序,那么你也可以付费获得,每行代码的费用为RMB10元。

HAVE FUN!
能用汇编么?汇编多少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你所谓的变频器通讯经验是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按按Enter的经验,实在菜鸟的很。

通讯协议已经提供,CRC校验码方面FX3U已经提供指令,已经不需要过多计算了。
你需要做的是,根据通讯协议将你的数据排队排好,例如地址功能码:0103,
使用MOV指令将H0103送入D100中,然后起始地址例如002A同样使用MOV指令送入D101中………………调用CRC指令计算校验码并将其添加到数据列的最后,接下来使用RS指令发送出去,这样你会在RS指令设定接收数据的寄存器内得到数据。

得到数据后,你需要将其数据转换为你需要的数据,例如其目前为4个字节表示的浮点数,你需要对其进行转换,转换法则为IEEE浮点数的转换逆运算,如果使用ST来写的话,不会超过25行代码,主要是循环和逻辑运算。

虽然我认为上述的描述已经很明确的教给你方法了,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的需求,例如懒或者笨写不出转换程序,那么你也可以付费获得,每行代码的费用为RMB10元。

HAVE FUN!
能用汇编么?汇编多少行

能熟练使用汇编的人会来问这个问题吗?

按行数算RMB的话汇编亏的家也不认识了,人家循环只要一行,你汇编至少3行,你至少要花3倍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你所谓的变频器通讯经验是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按按Enter的经验,实在菜鸟的很。

通讯协议已经提供,CRC校验码方面FX3U已经提供指令,已经不需要过多计算了。
你需要做的是,根据通讯协议将你的数据排队排好,例如地址功能码:0103,
使用MOV指令将H0103送入D100中,然后起始地址例如002A同样使用MOV指令送入D101中………………调用CRC指令计算校验码并将其添加到数据列的最后,接下来使用RS指令发送出去,这样你会在RS指令设定接收数据的寄存器内得到数据。

得到数据后,你需要将其数据转换为你需要的数据,例如其目前为4个字节表示的浮点数,你需要对其进行转换,转换法则为IEEE浮点数的转换逆运算,如果使用ST来写的话,不会超过25行代码,主要是循环和逻辑运算。

虽然我认为上述的描述已经很明确的教给你方法了,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的需求,例如懒或者笨写不出转换程序,那么你也可以付费获得,每行代码的费用为RMB10元。

HAVE FUN!
能用汇编么?汇编多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读这个吗?
假设站地址为1,那么发送的指令如下:
01 03 00 2A 00 02 E5 C3
其中:
01:从站地址
03:MODBUS读多路寄存器功能码
00 2A: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00 02:预读的寄存器个数
E5 C3:CRC校验的低8位和高8位

如果需要编程服务可以联系我!
我想问你写的预存寄存器数是2个,和校验码是怎么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读这个吗?
假设站地址为1,那么发送的指令如下:
01 03 00 2A 00 02 E5 C3
其中:
01:从站地址
03:MODBUS读多路寄存器功能码
00 2A: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00 02:预读的寄存器个数
E5 C3:CRC校验的低8位和高8位

如果需要编程服务可以联系我!
你这不是在抢fujifa生意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有算CRC的软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读这个吗?
假设站地址为1,那么发送的指令如下:
01 03 00 2A 00 02 E5 C3
其中:
01:从站地址
03:MODBUS读多路寄存器功能码
00 2A:预读的寄存器起始地址
00 02:预读的寄存器个数
E5 C3:CRC校验的低8位和高8位

如果需要编程服务可以联系我!
我想问你写的预存寄存器数是2个,和校验码是怎么来的
这是CRC校验,不是和校验!用软件算来的!程序中可以自己编程!

网友L:
直接用标准的Modbus_rtu协议读

网友M:
三菱通信时弱项,5U怎么样,通讯指令有没有有做成模块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