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各位大侠好!厂里有一台折弯机前几天出了这么一个情况。踩下下压脚踏开关,压模下行正常然后踩下上升脚踏开关,全机都掉电了油泵也停了。反复几次都是这样。等过一段时间在去开机有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论坛中的都是搞电气的,但并不是都修过折弯机,你就要将图纸及故障描述清楚才好解答

网友B:
可能控制线路有时有短路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老设备了。图纸已经找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如果控制线路出现短路情况,就是会全部掉电吗?谢谢

网友C: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哦,打开排查下有没有明显迹象

网友D:
楼主掉电是指什么情况?主空开跳么?请查线路,有破皮情况。
另外,不知道油泵电机功率如何?为什么没有热保护?

网友E:
脚踏开关有短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短路的后果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估计是功率不大的原因,所以没用热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掉电是指什么情况?主空开跳么?请查线路,有破皮情况。
另外,不知道油泵电机功率如何?为什么没有热保护?
油泵的功率3KW。主空开没有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掉电是指什么情况?主空开跳么?请查线路,有破皮情况。
另外,不知道油泵电机功率如何?为什么没有热保护?
油泵的功率3KW。主空开没有跳
顺着上升脚踏开关的电缆线查找到控制箱内部看看,并把控制箱内部的所有螺丝全部锁紧,还要检查脚踏开关的电缆线破损和开关的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掉电是指什么情况?主空开跳么?请查线路,有破皮情况。
另外,不知道油泵电机功率如何?为什么没有热保护?
油泵的功率3KW。主空开没有跳
顺着上升脚踏开关的电缆线查找到控制箱内部看看,并把控制箱内部的所有螺丝全部锁紧,还要检查脚踏开关的电缆线破损和开关的完好。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G:
是哪里短路了吧?线路?电磁阀线圈?

网友H:
停电是什么意思?
开关跳了还是说全部没反应?
上升开关回路仔细检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停电是什么意思?
开关跳了还是说全部没反应?
上升开关回路仔细检查嘛!
就是主电路油泵停了

网友I: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J:
就是那么几个继电器可以用排除法,慢慢的应该可以找出毛病。

网友K:
应该是电气方面的原因,与液压部分无关。无非以下几种原因:线路破损;接线端子松动;接触器触点粘连。

网友L:
上升和下降应该都是靠液压油泵来控制液压缸。所以液压泵应该没问题。
还是怀疑脚踏开关的线缆部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好!厂里有一台折弯机前几天出了这么一个情况。踩下下压脚踏开关,压模下行正常然后踩下上升脚踏开关,全机都掉电了油泵也停了。反复几次都是这样。等过一段时间在去开机有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你这是什么折弯机,动作过程与我所见过的不同?

通常折弯机只有一个脚踏开关,踩下去就下压,松脚就自动上升。

像你的那种动作过程非常不安全,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你的故障问题请检查一下脚踏升起电路,看哪一个元件有局部短路(或者漏电)现象,重点在电磁阀、接触器。

网友N:
重点在上升的脚踏开关和接触器上,还有那个控制220V电压的空开上,电磁阀电路是通过变压器降压整流后的,不会影响油泵电机的接触器失电,只有可能是空开接触电阻大,而接触器或者上升控制线短路造成控制电压过低引起油泵电机接触器失压复位。
我是喝酒后乱说的哈。

网友D:
如果是主空开没有跳,油泵电机自己停了,楼主需要查下电机控制回路,那里有虚接现象。

网友O:
回复 楼主:
会的 ,短路会烧保险的。

网友P:
上升回路导线有破皮搭铁现像,仔细找找

网友Q:
脚踩上升开关就掉电,应该查上升那部分的相关电路,如果是只是控制线路没电主查控制线路,如果是主电路没电查主电路部分

网友R:
电路很简单,沿着上升脚踏开关的线路查,个人觉得可能是线路破皮造成漏电或者接触器线圈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可能没注意。面板上有几种控制功能。你说的情况算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