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我用西门子224XP  PLC控制台达B2伺服,我应该怎么接线,CN1针脚怎么接,西门子是高电平输出的,我台达之前做的是接收低电平脉冲的,现在转不起来,我改怎么接线,要具体的,我试过很多种,外接电阻什么的,都试过了,不行,可能没弄好,求教大神们,帮我具体说所,接线方面与参数设置方面

网友A:
说明书上应该有的,驱动器上的线调一下

网友B:
你有没有查看伺服是接线图及控制线路图。。。。。看好线路

网友C(2017-07-23):
我用西门子的PLC做过伺服控制,Q0.0是脉冲,Q0.1是方向,另外我这里有ABB机械手的整套教学视频和西门子PLC的整套教学视频,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937159430

楼主(2017-11-13):
感谢各位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