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自己在家研究plc关于电路怎么接(20170411)

楼主(2017-04-09):
本人买了个二手plc,型号如图所示,我看了,只要接入家用电就好。但是怕不安全,而且我看网上说,需要接入保险单元,难道我还需要特意去买熔断器,和开关电源?我本来直接接入家用220V的电,看看plc好的坏的。现在都不敢了,在线等大师讲解,在家怎么简化电路!!

网友A:
前怕狼后怕虎……能干什么事……

网友B:
可以不用买熔断器保险管,但是要买一个24V开关电源啊。有开关电源才能知道PLC触点是不是都输好的,没有开关电源只能知道PLC上电正不正常,不能完全判断PLC是否完好!

网友C:
看起来很新,不知多少钱入手的货?

网友D:
铭牌上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吗,100~240VAC。要是这也拿不定主意,以后你就走不动的。万一怕,就做好拔插头的准备

网友E:
或可找个使用手册看看,看其供电电源是多少,再看看电源端子的标记;见铭牌,似乎该PLC的供电电源是交流220V的。
开始时,仔细一点是对的。

网友F: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做好第一件事下面就好做了哟

网友G:
资料:
http://down.ymmfa.com/?type=fx
价格:1950RMB0.305折
220是指它自己的供电.可是它的输入输出是要24VDC的.一定要分清楚.供电保险什么的不用,要是烧了,直接找三菱去投诉.24VDC你自己准备,要点保险,要不你不知怎么接,烧糊了.都是晶体管的,输出0.5A,烧了自己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买熔断器保险管,但是要买一个24V开关电源啊。有开关电源才能知道PLC触点是不是都输好的,没有开关电源只能知道PLC上电正不正常,不能完全判断PLC是否完好!
怎么用开关电源确认触点好坏?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很新,不知多少钱入手的货?
700元,买的。同城交易。

网友H:
家里的220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因为FX-3U PLC的输入输出都是24V的,你现在没有接24V电压输出,就不知道那些点是好的,你接24V直流,再用软件强制输出,可可以判断输出点的好坏,在用0V短接输入,即可判断输入点的好坏!

网友I:
回复 网友B:
能请教  这么判断 吗 》有没得详细的图解

网友J:
接个220的电源。用笔记本连一下通讯测试,有时间再检测一下IO口

网友K:
下载本硬件手册,上面有安装接线图,配线基本上就是看图接线。

网友L:
不了解硬件的情况下还是先看懂接线说明再操作,在家试没什么好担忧的,就是接线别错了

网友M:
做这行首先要胆大心细,知行合一

网友N:
看着手册接线,一点点做,慢慢地就懂了。只听别人说,了解的不透彻

网友O:
加一个空开就可以接了。

网友P:
不用那么麻烦!你是测试嘛;直接接入220V电源;PLC本体提供了一个DC24V输出;可能用来测试输入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资料:http://down.ymmfa.com/?type=fx
价格:1950RMB0.305折
220是指它自己的供电.可是它的输入输出是要24VDC的.一定要分清楚.供电保险什么的不用,要是烧了,直接找三菱去投诉.24VDC你自己准备,要点保险,要不你不知怎么接,烧糊了.都是晶体管的,输出0.5A,烧了自己负责.
请问下, 你这个价格确定是正品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买熔断器保险管,但是要买一个24V开关电源啊。有开关电源才能知道PLC触点是不是都输好的,没有开关电源只能知道PLC上电正不正常,不能完全判断PLC是否完好!
PLC自身不是有提供DC24V电源莫?这自身电源可以外接一些接近开关按钮啥的,没有外接就测试不了?

网友R:
想把一样东西了解透就先看说明书,说明书里面各种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S:
220的话直接上电没事,有的PLC是DC24的,这个要小心点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本人买了个二手plc,型号如图所示,我看了,只要接入家用电就好。但是怕不安全,而且我看网上说,需要接入保险单元,难道我还需要特意去买熔断器,和开关电源?我本来直接接入家用220V的电,看看plc好的坏的。现在都不敢了,在线等大师讲解,在家怎么简化电路!!
你那是在家通电并电脑联机,进行练习使用PLC控制器而已。真正的设备制造工厂,做出来的PLC控制柜,用料很有讲究的,PLC控制器的保护系统和附属的控制零部件非常完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较真,去完全实现设备工厂所做出来的真实效果,估计您还得花费PLC控制器的购买费,再乘以10倍,也就是7000元左右,才能真正完成一个完整的PLC控制柜,完全就像设备制造工厂所做出来的效果一样

网友T:
如果只是练习简单的逻辑控制的梯形图的程序编制,或者测试一下PLC控制器的IO端口的好坏,完全可以只只用以下几个配件:1、万用表,2、几个家用开关,3、几根导线。

网友U:
PLC的电源可以接220VAC电源的,但最好还是接个电源开关的。

网友V:
呵呵;放心的接,AC220V接到L N端子上,别接错端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V:
呵呵;放心的接,AC220V接到L N端子上,别接错端子就行;
没有,我知道能接家用的220,我想有必要接空开和熔断器吗?我直接接家用电plc的显示如下,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PLC的电源可以接220VAC电源的,但最好还是接个电源开关的。
我接了家用电plc显示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资料:
http://down.ymmfa.com/?type=fx
价格:1950RMB0.305折
220是指它自己的供电.可是它的输入输出是要24VDC的.一定要分清楚.供电保险什么的不用,要是烧了,直接找三菱去投诉.24VDC你自己准备,要点保险,要不你不知怎么接,烧糊了.都是晶体管的,输出0.5A,烧了自己负责.
请问下, 你这个价格确定是正品吗?
接电后图像

网友T:
回复 楼主:
PLC通电以后,是好的,但是还需要使用编程电缆线连接电脑,运行编程软件进行测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R:
对,可以不用开关电源, PLC自带的24V输出,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差点忘记了,谢谢提醒

网友W:
我就在家搞了个板子,自己慢慢学,布懂的就进来问。

网友V:
PLC能正常工作;
至于I/O点是否全是好的要测试;

网友U:
输出端电源电压直流24V最好 。

网友X:
家里的220v接上就行了。

网友Y:
。。。。。你这 PLC 里有程序 ?
我看到一个输出亮了 。

网友Z:
看样子PLC是没问题了,现在就要试试输入输出有没有问题,再用电脑下载上载试试!
Y0有输出是不是里面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