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欧姆龙的PLC  (型号CP1H)与笔记本连接不上,提示所选的端口不存在,查找网上的经验,提示选择COM口,我试了试,发现我的COM口没有。
这次是我在家里自己搭的一个试验台。之前在单位连都是通过一根打印机线就连上了,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OMRON驱动安装了没有,,,用得是什么数据,,,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没有串口COM端吗!

网友B:
连接有选项,USB连接就选USB,com连接需要加串口选件板

网友C:
CH1H是USB数据线接电脑,安装USB驱动程序试试吧。

网友D:
USB的驱动好了?转接器的也要安装好驱动

网友E:
正常用USB,不过要安装驱动,若用串口,则需要另外安装串口板。

网友F:
PLC上连的是USB口?还是RS232口?

网友G:
安装驱动程序试一下

网友H:
CP1H可以用USB口和编程软件链接、也可以用CP1W-CIF01(RS232插件)和编程软件链接!

楼主:
已经连接上,查明原因为未安装驱动,谢谢大家!

网友I(2017-09-16):
在离线状态下右键你的测序,更改一下链接方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