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电热水器接地线接哪里?热水器不接地线能用吗
有防电墙功能的电热水器在没有可靠接地的情况下也会有触电的危险,如果插座没有地线,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最好在你家安装热水器房间的房顶上敲出一根钢筋来,将钢筋除锈,将接地线焊接到钢筋上(如无条件焊接也可以将接地线直接缠绕到钢筋上)。因为楼板上的钢筋是通过墙柱一直通往地下的,是和大地相连的,所以起到了地线的作用。这种做法是没办法的办法,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仅供参考)。
必须接,没有例外。接地安全是电热水器安装的基本条件,家中电路接地(地线)没有安全保证时不要选择电热水器。购买后请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中的要求进行安装和使用,安装的时候,电热水器的接地装置很重要,如果没有接地线,电热水器容易漏电,电源插头上的“漏电保护”装置也会形同虚设所以,安装前一定要检查插座是否有接地线。
燃气热水器使用或安装不当会造成人身伤亡,电热水器没有“接地”保护同样会造成悲剧。,即使购买的电热水器是合格的,但如果用电环境存在安全隐患,电源没有有效地“接地”,也可能发生水管、淋浴水等非绝缘体带电,甚至酿成触电事故。
不接地肯定不安全,电热水器供电线路必须有专门的接地线。如果没有接地线,万一发生漏电,而漏电保护又失效,会有生命危险。其实,对电热水器来说,一旦发生问题就可能是致命的问题,所以,一般有多重保护,比如总电装有漏电保护、热水器有单独的漏电保护或者防电墙、电源可靠接地等。在条件实在不允许,确实没有良好接地的情况下,也可以强制性给使用热水器的人养成习惯,每次用热水器洗澡之前,先给热水器断电。即使这样,危险隐患依然存在。

网友A:
我都是洗澡前先拔插头的

网友B:
楼主最好删除前面一般不允许做的内容不要误导他人。

网友C:
才知道“防电墙”这个名称。

网友D:
现在插座上都有地线的,不用把钢筋敲出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的热水器用电池,所以无需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热水器用电池,所以无需接地。
真的假的?电池热水器?这得多少电池啊!

网友G:
洗澡时关掉热水器电源要安全很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热水器用电池,所以无需接地。
真的假的?电池热水器?这得多少电池啊!
人家那是燃气热水器。。。不过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很少用电池的了,都插电的。

网友I:
拔掉电源再用

网友J:
我也都是建议拔了电源在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热水器用电池,所以无需接地。
真的假的?电池热水器?这得多少电池啊!
我的是燃气热水器,不是电池热水器,电池是打火用的。

网友K:
燃气热水器也要安全操作啊!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网友L:
不使用就不会危险,是设备就会有故障的一天,我是觉得挺安全的,至少比汽车安全多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嗨!我还以为用电池加热呢!

网友M:
刚买的海尔的热水器,带防电墙的,洗浴时一般都是断电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只听说过有电热热水器,用电加热的,未曾听说过用电池去加热的。

网友N:
新建住宅在卫生间都应该有接地端子吧!

网友O:
洗澡前先拔插头,最安全

网友P:
我家也是海尔防电墙,接地不好。灯就会亮(防电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热水器用电池,所以无需接地。
真的假的?电池热水器?这得多少电池啊!
我的是燃气热水器,不是电池热水器,电池是打火用的。
以前同事发生过二氧化碳中毒,还好人没事,当时用的是直排的燃气热水器,不过我现在液化气都没用过,都是用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热水器用电池,所以无需接地。
真的假的?电池热水器?这得多少电池啊!
我的是燃气热水器,不是电池热水器,电池是打火用的。
以前同事发生过二氧化碳中毒,还好人没事,当时用的是直排的燃气热水器,不过我现在液化气都没用过,都是用电
燃气热水器上面就有说不允许安装在洗澡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听说过有电热热水器,用电加热的,未曾听说过用电池去加热的。
用天然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听说过有电热热水器,用电加热的,未曾听说过用电池去加热的。
用天然汽的
不是天然气,是液化石油气。

网友Q:
没地位真是随时都有可能要命。

网友R:
电热水器应该安装隔电墙,插头需要安装具有漏电保护专用插头,另外电热水器必须安装接地线,这样才能确保洗澡安全..

网友S:
安全第一,一定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