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如题:
    1 在现场维修中怎样快速测出电机电缆时通时断的问题?
    2 怎样测出电缆虚接的问题?

网友A:
测电缆两端的电压

网友B:
卡电流也能测出来。一般线缆都穿管,虚接部位都是在接线柱上面,打开接线盒应该细心的可以发现。长时间的虚接,接线柱会有碳化现象,严重的电缆鼻子烧黑且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缆两端的电压
如果电缆时断时通怎么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电流也能测出来。一般线缆都穿管,虚接部位都是在接线柱上面,打开接线盒应该细心的可以发现。长时间的虚接,接线柱会有碳化现象,严重的电缆鼻子烧黑且发热严重。
如果是电缆中间有断点时断时通怎么快速测量或者是判断出来?

网友B:
一般都用排除法,如果线缆故障,换新线。变电所有热像仪的可以借来一用,一下子能找到。

网友C:
老大,电缆线偶尔断的状况万用表不好测,最实际的开机后测电流,做好随时拉闸的准备就可以,还有就只能把电缆拉出来检查,有断的地方肯定会有烧伤痕迹的

网友D:
时段时通和虚接,可能不是很好查,在电缆较大和不在外露位置时;
还未用过特别的方法(比如专门的仪表测试),只是通过现场情况,查看或分析怀疑点,做出判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缆两端的电压
如果电缆时断时通怎么判断?
停电用手动一下线头看有无松动。

网友F:
电动机电缆通过安装的电动机保护器的三相不平衡保护进行判断。
一般的虚接只能通过故障现象来判断分析了。

网友G:
这个现象建议使用专门的仪器,热成像仪,或者专用的仪表

网友H:
测量电流应该可以,三相不平衡。

网友I:
凭经验了,主要查接头和动触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