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请问一下,可以把光栅直接接入FANUC机器人的外部急停吗?如果可以该怎么接线,我的这对光栅有两个I点,和0V和24V。

楼主:
FANUC2000iB怎么和西门子PLC300通讯(Profibus)吗?它自己带Rrofibus接口吗?组态的话去哪里可以找到FANUC机器人的组态文件,在PLC中要找到相应的机器人文件。另外我有一对光栅怎么接入机器人的外部急停。OV和24V是机器人提供还是外部24v电源提供。有人可以解释下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光栅上一般都有接线说明的照着接就行了。

网友B:
机器人一般有急停接点。

网友C:
和急停开关串起来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光栅信号直接给机器人就要使用机器人的电源

网友E:
对于FANUC不熟悉。但可以提供一下机器人集成的光栅信号逻辑。

一般而言,光栅信号一般是要保护人或设备进入机器人工作区域。光栅信号一般不直接接到急停输入点,而是需要接到安全回路中。因为在自动化工作过程中,比如人工上下料区域,当机器人不在这个区域时,是允许光栅打断的。在这情况下,机器人可以去别的区域做别的事情,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个光栅信号。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机器人在这个区域内,这时候光栅被打断了,机器人是要进入掉驱动模式的。

如果光栅按到了急停回路,那这样的逻辑就没办法实现了。

网友F:
原理是可以的,具体得看现场要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FANUC机器人的外部急停板块,我用的是左面的,EMGIN他的1和11是一组2和21是一组,我的光栅是SICK的两个输出点,那我的24V和0V需要机器人内部板块给吗?如果我用继电器倒一下就像我图二中那样是不是不用机器人内部24V电了。请指教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主要的是没用到PLC而且也没有急停按钮,机器人完全在栅栏里工作,由于栅栏式30公分高的的所以在栅栏四周安了光栅,人进去光栅给机器人急停信号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急停,光栅是唯一保护措施而且没有plc。

楼主:
能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这个区域是开放的,那么意味着有人会进出区域。如果你把光栅信号单独接到急停回路,每次进出区域必然会使机器人进入急停状态,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设计,客户体验肯定是不佳的。

如果你非要这样做,那么建议如下:机器人设置一个安全点,机器人处于安全点时,输出一个状态信号,输出给继电器,此继电器信号与光栅信号并在一起。

机器人在安全点时,区域信号输出为1,这时候,如果光栅被打断,光栅信号为0,则机器人也不会外于急停。

机器人不在安全点时,区域信号为0,这时候,光栅被打断,光栅信号为0,机器人则进入急停状态。

网友D:
用继电器倒,你继电器的触点给机器人的信号需要用机器人的电源,光幕和继电器线圈需要用同一组电源(既可以用机器人的也可以用别的)。

网友G(2017-06-11):
KUKA机器人里面有个允许启动($MOVE ENABLE),不知道发那科有无这个信号,可以用这个信号暂停机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