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9根接线柱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A:
第一种接法是双Y星,第二种是Y型,中国用星型接法,老外的设计搞不懂像双速电机

网友B:
按照打钩的接法,在国内

网友C:
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双速电机的资料后,画一画电机接线图看看。
如果电机是 在用设备上的,可以看看其电路,及了解一下该电机的用途等。

网友D:
电机引线一共几根?看着就像星角转换。

网友E:
还真是第一次接触九根线

网友F:
以前见过。德国电机也是九根线的

网友G:
‘电压不同接法不同’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低压是2路并联星接 ,高压是2路串联星接!

网友I:
楼上正解

网友J:
图片接线图很清楚的说明电机接不同电源选择不同的接法

网友K:
进口设备吧,7.5KW的马达,如果绕组烧毁了,修起来还真是一件麻烦事,不同于国内的马达绕线和接线方式。

网友L:
没有打钩的接法是双星型可以理解,X、Y、Z短接的三个端子是线圈的中间抽头,U、V、W分别是三相线圈的头,分别和U、V、W短接的是三相线圈的尾;打钩的接法就不理解了,一是没有星点,二是这样短接不是将一半的线圈短接不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低压是2路并联星接 ,高压是2路串联星接![/quot
星接----220V 角接--460V,实际应用时看用户的电源电压等级

网友N:
过去公司进口的美国设备上就有这种接线方式的电机。

网友O:
这种还真是比较少见!

网友P:
看这个电机应该可以变成大小功率电机,400V单Y是小功率。双Y是大功率。

网友Q:
回复 楼主:
就是双星形接法与星形接法

网友R:
第一次见这种电机,学习一下。

网友S:
美标接法,欧标电压,接法是用的星型接法,不能用三角接法的哦!切记哦!里面有个星型点是在内部短接的哦!

网友T:
两个转速的,不同接法就是改变极数而改变转速

网友S:
这个电机是2极的,转速50HZ/2900,60HZ/3470

网友U:
俩种电压对应俩种接法,230伏双星型,460伏星型,功率和转速没变化,2900转和3470转是电源的频率是50和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