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请问前辈们,S7-200中低速测速的编程怎么编写?

可以给个简单的让我参照一下吗?硬件编程不是我的强项啊

楼主:
或者要用到什么模块,具体怎么用?

网友A:
我卡,两天了这个还没解决,我服了你了。上一个帖子大家都给你思路说出来了。

网友B:
编程是软件还是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会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会嘛
时间:做个计时器,计时器可以用定时器配合计数器或者其他的指令进行计时
圈数:转一圈感应一次,计一圈。或者三个接近开关可以精确到1/3圈
从按下开始到按下停止之间的圈数和时间,再做运算啊
这个要自己去琢磨,琢磨通了,是件很开心的事,就像上学做题目一样。
做错了又不会罚款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加计时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为测的是低速的,所以不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D:
呵呵;低速到什么频率?
太低就用普通的计数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详细说一下思路和在PLC里怎么编程吗?可以吗?谢谢大神了

网友E:
不知道有多低速。大概搞下,不精确。
做一个1小时的计时器,1小时内收到几个开关脉冲就是1小时多少转了。
也可以做一个1分钟的计时器,1分钟内几个开关脉冲就是1分钟多少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需要用什么模块吗?   计数器,   那计时器和数据传送指令模块用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转速范围0~2RPM。   那该怎么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转速范围0~2RPM

是这个,
求大哥哥指点迷津,   该怎么编写呢?要用到什么模块

楼主:
转速范围0~2RPM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具体怎么用,可以说详细点吗?真心恳求

网友F:
这么低转速,用测周法测速。但需要先将数据缓存,然后释放就连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在编程上提供一些帮助吗?小白鼠呀

网友G:
好可爱的菜鸟,啥也不懂,给你个建议,你应该把项目分成若干个小问题:
1、针对你所述的0-2RPM,也就是每分钟转速,那么你应该先建立一个1分钟的时间继电器,1分钟后停止工作(采样)。
2、原来要求用3个接近开关,对于你来说,可能有点绕人,你先用1个,道理是一样。
3、采用I0.0作为信号接受点,每次接近开关动作时,用INCW指令对寄存器VW0进行一次+1。
先说这么多,说了多了你也接受不了。

建议楼主改行吧,并非任何人都能入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大哥哥~
我没有入坑呀,可是这件事我得面对嘛~

网友F:
回复 楼主:
编程就算了。提供一个思路,自己做才有成就感。

楼主:
我用程序实现了一个循环时钟脉冲,现在想在他出现上升沿时计数一次,依次累计。应该怎么做

网友G:
不是挺上路的吗,就应该逐个解决问题,有进步!

用INC-W指令,在整数计算栏目下,每动作一次,就进行一次+1